电机调速高手,有事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17):
各位电机调速高手:
      我现在用一个普通的带PWM输出的MCU控制一个普通的直流电机进行调速,我输出的频率是31KHZ,半功率状态的PWM占空比是55%,全功率状态PWM占空比是99%,为什么接上电机带轻负载测试的时候,其电压相同?只有带上重负载电压才相差10V?是我的控制电路反应不过还是其他的原因?此电路我原来是用普通的IO口模拟PWM的时候其频率是2KHZ,其半功率和全功率很明显,就是在半功率状态下带负载能力比较差,所以更改了另外一个MCU自带有PWM输出的。请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我控制电机的MOS管是IRF840,不知道其对频率高低影响大吗?

网友A:
轻载时电机回路具有的积分效应会使均压上升,有此现象正常。PWM调速并非占空比和功率输出呈线性关系,这跟是否用硬件PWM输出还是IO模拟无关,需要根据电机和负载的测试取得占空比和功率输出的对应关系曲线,不同电机、不同负载的曲线是不同的。
另外注意开关驱动环节的内阻,内阻越小越好。

网友B:
回1楼2楼,
与电机调制方式有关,
LZ电路拓扑肯定是用的受限单极调制方式,能量反馈通路受到了限制,所以会有积分效应,
改成单极方式或双极方式就不会再有积分效应,不过需要互补PWN驱动。

网友C:
占空比,电压,负载都有关系。占空比再小一小。

网友D:
你量的是哪里的电压呀?

楼主:
电机二端的电压呀,我现在把PWM值的调的很小,电机速度是下来了,但是低档的扭力要不行啦,郁闷!

网友E:
占空比的不同电机两端的电压一样是很有可能的,用示波器可以才可以看出差别

网友F:
加个检测电路反馈给单片机比较,这样保证PWM输出的恒定,在就是光藕驱动不够,可以更换高速光藕看看

网友G:
我感觉这个电路好像有问题,直流电机半波整流,没有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