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急!! Flash Pro3下载问题

楼主(2010-06-17):
大家好,我使用Flash Pro3下载程序出现了一下问题:
点击programmers->ping 能ping通,找得到Flash pro3;
但programmers->scan chain出现下列错误:
programmer '09423' : Scan Chain...
Warning: programmer '09423' : Vpump has been selected on programmer AND an externally provided Vpump has also been detected. Using externally provided Vpump voltage source.
Error: programmer '09423' : Signal Integrity Failure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Not Found.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
       550FAAF000FF0000FFFF
       IrScan Error.
       TDO stuck at 1
       Chain Analysis Failed.
Error: programmer '09423' : Data Bit length : 8272
Error: programmer '09423' : Compare Data  : 
Error: programmer '09423' : Scan Chain FAILED.

下载不了程序,请大家帮忙啊,很急!!!!!!!!

网友A:
检查JTAG VPUMP,VJTAG电压。开本版IObank电压,内核电压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看看FlashPro3插上USB灯会不会亮,如果不亮联系当地ZLG FAE,如果量检查VJTAG及VPUMP电压是否正常,检查电路连接是否有断路

网友D(2010-07-23):
我也遇到此问题,偶尔可以烧写进去,大部分时间都烧不进去,不知是怎么回事?

您好,请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