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时钟校准设置

楼主(2010-06-17):
请问下载程序时, 怎么设置右边的时钟校准?

网友A:
不用设置的吧

网友B:
按照步骤来就行了,不用管那么细致

网友C:
什么步骤,楼上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自己找个资料看看

网友E:
加一个GPS校正吧。

网友F:
GPS校正什么作用?

网友G:
想了下办法,觉得修改倍频值,也只能修改一个串口,还是想把PCLK的值改掉,可是不按照1:4:8的关系来修改其他设备的时钟可能也会出现问题,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难道只能用超频了

网友A:
一品石匠在问问题还是回答呢

楼主:
AVR 单片机GCC程序设计》补充文档
11楼给的资料不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