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被所谓千万像素的广告迷惑

楼主(2010-06-18):
今天打开新浪新闻网站,一个全幅广告条映入眼帘,号称1600万像素,16倍变焦等,数码摄像机,只要999元,还送若干东东云云,与以前电视购物上的爱X泰克忘异拍风格十分相似。
虽然偶是一眼就能看明白,但估计会被迷惑的人还应该不在少数的,所以实在忍不住,写篇**,教一教大家简单的鉴别真伪的方法。

网友A:
是啊,现在的媒体越来越无良了。

楼主:
注:本人并非摄影方面的行家,所以很多术语,规格称号等可能不是很准确,在此,仅以自己所学所会,加上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这个问题。下面所说的内容也不是针对摄影专业人士,只是作为和我一样不是很懂摄影的普通大众的经验交流。

现在相机发展到数码时代,CCD或CMOS感光器件代替传统胶片,确实给使用带来很大的便利,也实现更多功能,很多人都希望能拥有一台好用又实惠的数码相机,形形色色的广告使人眼花缭乱,且大部分都是宣称自己拥有多高的像素,有点像以前的唯CPU主频论,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具有更高像素级别的相机,但是不知不觉就陷入了圈套。

CCD或CMOS感光器件是数码相机的核心部件,性能强弱必然直接影响相机的效果,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相机的镜头,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各占50%的比例。
CCD感光器件在相机内部,我们无法直接看到,但是镜头必然外露在相机的最前部,从镜头上就可以判断一个相机的基本性能。
对于普通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主镜头的直径,直径越大,相机就越好。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有些相机,尤其是电视购物上所介绍的,最外面的并不是镜头,而是一块没有屈光度的防尘玻璃,真正的镜头在里面,所以要看最里面的圈,圈越小,则相机越差。

网友B:
这个是可信的。1000万(甚至是600万)物理像素,插值到1600万,然后4倍光学*4倍数码,也就OK了。

卖999元也太黑了点,太欣方案,BOM成本也就200块附近。

标称像素用插值法这个是公认的,俺这个落**鸭的破手机,标称像素320万,但是我实测实际像素是200万。

楼主:
下面分成几个部分解释一下偶的论点。

一,镜头直径与镜头焦距和光圈系数的关系。
二,被忽略的亮度
三,微距与广角
四,骗人的插值像素真相

网友B:
3F,你说的那个圈,是光圈,不是镜头哦。
光圈的用途很广,与快门配合,以取得不同的拍摄效果:如拍人物特写,要用大光圈,取得小的影深,突出人物,而背影稍有些模糊最好;而为了突出运动场景,则可能需要小光圈加较长时间的快门,实现一些拖影。
俺没玩过专业相机,以上是年幼时看书留下的**,摄影专家们别见笑。

改错:5笔的重码真麻烦,6楼中 声影=场景

网友B:
镜头镜片的大小,无法用肉眼去看的,因为光圈的孔,永远比镜片要小。

楼主:
下面这个是典型正面图片,

楼主:
本来写这个帖子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偶估计到,这个期间会有人回复,但是没想到这么热情,
看来偶要先把PowerAnts驳倒才能接续写下去了

楼主:
偶承认,光圈分镜前镜中和镜后,但是就以上图为例,透明的镜头和不透明的塑料还是能分辨出来的,
就把前面的那块塑料当成是镜前光圈吧,但是并不影响偶后面的论述,
而且偶们知道,光圈等于镜头直径/焦距,或者说最大光圈=镜头直径/焦距,而且他的光圈是固定的,不可变的,那么就不妨碍偶把光圈直径当做镜头直径来看。

楼主:
那么下图那个可以代表镜头直径呢?

蓝线所指示的部分?绿线?红线?
最后确定应该是红线部分了。
而且从镜头上面的参数看,(如果所标不虚的话)镜头直径应该等于7.5/3.2,为2.3mm.

楼主:
下面分成几个部分解释一下偶的论点。

一,镜头直径与镜头焦距和光圈系数,感光芯片尺寸与焦距和视角的关系。
二,被忽略的亮度
三,微距与广角
四,骗人的插值像素真相

网友C:
相机,只相信(准)专业的....
光圈小了,白自然遮了百丑。但再继续小下去看看?

相机关键的(且也是值钱的)是镜头。

网友D:
数码变焦就是个**勒。
像素大小也不是很重要。像一般家用用不了多大的像素。

楼主:
以标准135相机为例,
焦距50mm,视角53度,感光胶片尺寸36mm*24mm.称为标准相机,
而其他相机虽然尺寸有所不同,但是都符合这个比例。
上图中焦距为7.5mm,按照这个,偶们可以推测,感光芯片尺寸为5.4mm*3.6mm
1/2.5英寸感光芯片尺寸为5.38*4.39mm。所以他的感光芯片尺寸略小于1/2.5英寸,应该算1/3英寸。

楼主:
下面一段文字转自网上:
数码影像的根本是图像传感器。图像传感器上每一个像素捕捉光线的能力对最终的图像效果有很大影响。显然单个像素越大越好,但是图像传感器的面积越大,其成本也就越高。而且较大的CCD会需要配合使用较大的镜头,从而让数码相机的体积增加不少。
    所以目前的趋势是在CCD尺寸不变甚至减小的前提下,尽量增加像素传感器的数量,以满足人们对像素贪婪的,豪无止境,但却是不合理的追求。但是CCD尺寸不变,增加像素就意味着单个像素捕捉光线能力下降,从而会引发噪声增加、色彩还原不良、动态范围减小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必然要有对应的技术措施进行补偿。例如像素尺寸减小造成光线不足,最简单的应对办法就是提高芯片的感光度(同时也增加了噪声,又需要降噪处理)。技术的进步总是在尽量减小和消除像素尺寸太小造成的问题,但是较大的像素尺寸仍然是更好图像质量的保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高端机型大多使用尺寸更大的CCD。
    从选择相机的角度来说,可以认为同代的产品,CCD尺寸越大像质越有保证。

    如果两台同代相机CCD尺寸相同,那么像素数较低的产品可能画质更好。

网友E:
数码变焦就是唬人的,变焦是变焦,插值后的图像惨不忍睹

楼主:
广告上没有指明感光芯片是CCD还是CMOS,假定为CMOS,
大家都知道CMOS有一个开口率的问题,即像素尺寸越小,布线和放大器所占面积比例就越大,导致感光性能更差,所以才有了现在的背照式CMOS传感器,偶不信他用的是背照式的传感器,你信吗?
即便不考虑开口率的问题,要达到1600万像素,像素要做到差不多4500*3500。感光单元的尺寸要做到约为1uM,这在使用65纳米工艺前提下倒是有可能达到。这个先不做计较。

网友B:
记得十几岁时看过的那本《摄像基础》还介绍过超焦距,以前那种用135焦卷的傻瓜相机,镜头也不大,光圈也比较小(这是实现超焦距的两个条件),因此它没有变焦功能,景深从1米外至“无限远”,这个无限远指人眼分辩率已不能识别。

千元以内的玩具相机,有必要跟专业相机比么?这不折腾人嘛
另外,两三千万级别的CCD,现在也有了,不久的将来,将超越传统135胶卷的像素(5000万)

网友C:
记得十几岁时看过的那本《摄像基础》还介绍过超焦距,以前那种用135焦卷的傻瓜相机,镜头也不大,光圈也比较小(这是实现超焦距的两个条件),因此它没有变焦功能,景深从1米外至“无限远”,这个无限远指人眼分辩率 ...
引用 网友B:

“超焦距”,省了调焦(点)....。和“变焦”无关。

网友F:
学习下。。准备弄清楚了再去买DC 。。

网友B:
不要把数码相机看得太高深,高深的只是那个感光晶片
在SigmaT时代,MP3要一千多元。珠海矩力立下目标,要把MP3做到人手一个,零售价做到一百块*币;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
矩力近年的目标是:把数码相机做到人手一个,零售价做到一百块*币。
这个我相信矩力能做到(虽然也许是5年后的事情)。因为现在300万物理像素的定焦报像头总成,深圳报价是24元*币,而市面4倍光学调600万物理像素的变焦总成,也不过区区100元左右。什么东西只要大量生产,就会成白菜价,因此,不要对千元的相机就大加指责。
intel高端的服务器CPU,不比高端的数码相机便宜,为什么没有人指责200块的扣肉呢?

网友B:
知道矩力要“搞乱”数码相机市场的人应该不多,俺们这边研究这些市场比较多。

网友G:
...  那么高像素,空占磁盘而已。。。    电脑屏幕上不能实际像素观看, 镜头太烂就算能实际像素看也是惨的不忍心睁眼看。      这年代,也木多少人把到此一游照片打印出来了。

网友B:
同意,只要镜头光学变焦倍率足够,200万像素(1600*1200)的CCD,便能慢足绝大多数只在电脑上查看的摄影需求,弄根坦克**筒来做弄个镜头,加上伺服系统(补偿地球自转),拍月亮上的嫦娥都能看清楚。

网友B:
俺上面只是一种比喻嘛,实际上,光圈直径与焦距之比过大,会因为衍射而导致成像模糊出问题。而且俺说的那个伺服系统可不容易,呵呵。

网友G:
说道月球, 蚂蚁,一直不明白光学卫星拍出来的咋那么清晰,,,卫星跟地面的相对速度还是蛮快的,不能低亮度长时间曝光,也木时间做调整,这么远距离,光是不同层空气温度引起的光折射都挺乱了。

楼主:
本文要论述的主要方向就是从亮度的方面说,另外,本文只针对大部分固定光圈相机等设备,也包括绝大部分USB摄像头和手机摄像头。
要知道,自然光强变化的范围,从日光直射到昏暗的室内,差距有几百万倍,也就是80dB
而相机的动态范围只有一二百,也就30dB,如何弥补这个差距呢,
就是用光圈和快门速度来控制(当然,光圈和快门的不同组合还有其他效果),而对于固定光圈的,只能通过快门速度来调节。
镜头直径小,则透光量就少,画面就暗,效果就差,尤其是在低光照和长焦距时。
有些相机在低光照射拖尾严重就是很好的例子。
像偶们所见到的摄影发烧友啊,记者等,哪个都是长枪短**的。
而更大天文望远镜更是唯口径称英雄,没有号称自己有多高像素的。
即便使用短焦镜头,使成像亮度增加,但是也会造成感光芯片的面积缩小,即便相同像素等级,感光效果也差得多。
所以直接说,看一个相机的镜头直径大小(或者说最大光圈大小)就已经可以立马判断出相机的好坏。
偶们手机的摄像头,绝大部分连对焦的功能都没有,更不要提变焦了,只有少数高档手机的摄像头才有对焦功能,有手动的,像偶现在用的手机,也有自动的,例如NOKIA的某些高端系列。大部分USB摄像头都有手动对焦功能。
像这个广告上的相机,定焦的镜头,也许还是定距的连对焦电路都没有,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超距,
只能满足低端应用,别说1600万像素,就是给他1亿像素的顶级芯片又有何用。话又说回来了,这样的镜头,你能指望他会配什么样的芯片呢?300W都已经是浪费了。
另外,现在有的手机摄像头号称600W像素,按道理说即便是插值的,相片解析度也是2800*2100,但是拍照时最多才能拍640*480的相片,明明是30W嘛,何来的600W像素。

网友H:
宣传的手段,靠自己的识别力

网友G:
本文只针对大部分固定光圈相机等设备              1000把块的相机也不是固定光圈的啊。。。

网友B:
说道月球, 蚂蚁,一直不明白光学卫星拍出来的咋那么清晰,,,卫星跟地面的相对速度还是蛮快的,不能低亮度长时间曝光,也木时间做调整,这么远距离,光是不同层空气温度引起的光折射都挺乱了。 ...
引用 网友G:

对地面拍照,不太可能是晚上照吧,再说它那个镜头是有伺服系统的,可以锁定地面。

网友I:
推荐一款家用型吧

网友J:
对于现代图像传感器而言,像素的重要性远远不是首要的。
首先,暂不考虑镜头的因素,决定图像传感器成像品质的因素依次为:
1、感光频谱和动态范围
这两个参数分别指传感器在有效输出信号幅值和信噪比的前提下能够捕捉的光线频谱范围和光强变化范围,显然,这两个参数的范围越大越好,前者应该覆盖整个可见光频谱,后者范围越大则可以表现的成像细节越多,ISO(感光度)也容易做的更高。动态范围指标是DSLR(数码单反)用传感器和DC用传感器最大差别之所在,传感器感光面积尺寸和该参数密切相关,目前的技术下,想提高感光动态范围只能基于大尺寸传感器。
廉价“玩具类”传感器仅需要采用8位AD,消费类DC传感器需用10位AD,135 DSLR用传感器需要12-14位的AD,而大中画幅用传感器均需16位AD,由此可见动态范围的巨大差别。
2、线性度
线性度指光-电信号强弱对应曲线的线性度,只有很好且一致的线性度才能保证图像处理时光电转换信号的一一严格对应,如此才能准确还原原图像,该参数仍与传感器面积相关。低端图像传感器的线性度很差且有明显的离散性,这时根本无法采用技术措施进行修正,如此谈何品质。
3、像素和像素密度
像素密度决定了本底噪声,且跟一个重要的光学参数弥散圆相关,后者是由镜头品质决定的。同样成像幅面和同样传感器制造工艺的前提下,像素密度越低本底噪声就越低,信噪比则越高,误码率自然相应就越低,错误的图像数据就越少,画面也就越干净。像素密度的极限应和弥散圆匹配,过低则不能发挥镜头的素质,过高则无意义,消费类DC的镜头分辨率都不高,这是由镜头结构的光学原理决定的,像素密度过高时除了徒增噪声外已不能增加图像的分辨率,水桶原则在此适用。

大致说说,讲清楚的话,需要搞个讲座或写本书才行。

网友F:
听 蚂蚁一说。。DC产业 又要被瓷器国 做乱了。。。小日本还不急?:lol
DC 的镜头,CCD ,IMAGE DSP不知道瓷器国有些什么能耐把它们做乱。。那瓷器国就真有救了。可以为进一步的产业升级提高经验了。好歹这些东西做出来了。对光电 半导体设计 制造 有个提高了。

网友F:
矩力 没什么消息。原来准备折腾DC啊。。
RK之类的MP4方案,也在转型手机。。
大家都在忙着挣钱。O(∩_∩)O~

网友F:
MID也有钱途。。。O(∩_∩)O~

网友J:
做简单的DC确实没有什么技术难度,成本控制是关键,MTK、炬力等的企图都是基于简单DC,而数码单反、数码大中画幅设备等的难度就不是靠传感器、处理器什么的可以简单解决,必须基于一个工业社会的整体光学、机械、电子、材料等方面的综合实力,没有足够相关技术积淀的个别厂商是根本无力解决的。

网友K:
卫星拍地球是像扫描仪一样扫的吧!凤凰的镜头原来是世界第一的。

网友J:
国产镜头包括凤凰的镜头从来都不是什么世界第一,甚至从来都没入过流,全部产品均为缩水仿制版。如果说第一,凤凰厂和海鸥厂合起来是玻璃镜胚(注意是镜胚)的头号OEM厂,国外厂商买去经过后级精加工和镀膜后才成为镜片,赚的仍是初级生产阶段的辛苦钱,谈不上技术含量,更不是什么高科技,所用的关键生产、检测设备也来自国外。

网友L:
凤凰的镜头世界第一?此话不知道从何说起。
镜头的材料是光学玻璃,咱们贵国什么时候才会炼光学玻璃?
苏联当年想自己生产光学玻璃,拿到了原料配方,实验了多少次,总也炼不出合格的光学玻璃,只好花了黄金向耶拿公司买技术。耶拿公司派了个工程师到苏联,只告诉了苏联技术人员一句话,炼出来了!

网友J:
光学玻璃材料是一大类,有很多品种,国内在1950S从苏联和东德引进过常规光学玻璃生产线,1980S又从日本和欧洲引进过一些,但高端光学玻璃目前仍无法生产,而低端光学玻璃目前西方和日本已经陆续放弃,中国成了低端光学玻璃的主要供应国,镜胚就是光学玻璃的粗加工品。
国内在摄影镜头方面的差距除了材料外,在设计、精加工、镀膜等其它技术含量主要集中的地方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大。

楼主:
那些玩具类的数码相机,镜头根本就不是玻璃的,是塑料的,注塑成型的,能指望它有什么好的表现吗?
为了减少模糊和跑焦,只能使用近轴光线,所以故意将透镜做那么小,
如果再小,就别用透镜了,直接小孔成像好了。

网友G:
凤凰也成世界第一???

俺记得老论坛中洗碗机发过一个贴,讲镜头的设计和制作的...   洗碗机出来复原一下~~~~~~

网友B:
现在几千元的入门级单反,至少有一半是塑料镜片哦

网友G:
xwj发表于 2008-3-13 16:13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返回版面... 计算机于五○年代开始引进镜头设计领域(Leitz是最早于镜头设计中使用计算机的厂商...

找到鸟~~~

网友G:
https://bbs.21ic.com/icview-84169-1-1.html

汗,俺咋搞的跟X丝样的,貌似小X的贴俺基本都有影象.

网友M:
老早凤凰的单反还是不错的。那是小日本也不怎么样。可惜没认识到数码时代的到来

网友J:
树脂镜片在光学系统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了,比如DC镜头以及DSLR用低端镜头中就大量用了树脂镜片,即使某些高端镜片为控制成本也采用了玻璃-树脂复合镜片,单论树脂镜片其光学特性并不差甚至强于一些低端光学玻璃,但高品质树脂镜片的加工工艺比玻璃镜片反而复杂,材料本身的制备也是高技术,普通树脂镜片和专业树脂镜片是没有可比性的。

网友G:
老早凤凰的单反还是不错的。那是小日本也不怎么样。可惜没认识到数码时代的到来
引用 网友M:

跟数码时代有虾米关系~~~          现在感光器件分辨率也比不上底片,就是说对镜头的要求应该比底片还低.

网友B:
嗯,俺在配眼镜时就领教过了,树脂镜片普遍贵于“普通”的光学玻璃镜片,俺担心玻璃伤人,故而花两百多元弄了付树脂的1.502蓝膜, 有一种金黄色的要600多, 被俺一口拒绝, 想坑俺?没门,哈...

网友A:
树脂镜片普遍用于眼镜只是为了轻一些!
而相机可不在乎多那么一点点重量。

网友B:
x, 佳能最近推出的几款1XXX级的DC,采用了树脂镜片,而富士的多数单反,也是用树脂镜片哦

网友A:
日本因为材料贫乏,绝大多数原材料都要靠进口,所以日本人最会省材料钱了。

比如汽车,卖给你的就都是铁皮卷起来的,一撞就像那“最牛的三轮车”里面那样了。
你会觉得这就是好吗?

网友J:
眼镜业中树脂镜片确实比玻璃片更有优势,上好的玻璃眼镜片还是比树脂镜片贵的,比如蔡司的玻璃眼镜片,最便宜的也要4K以上。

关于国产相机的品质如何这个问题不是个具有可争议性的话题,我用过多款国产相机,拥有及使用过包括西光厂的华山AE,江光厂的凤凰205,上光厂的海鸥DF1 ETM等,其它短时用过的他人的国产相机更多,总的来说,国产相机可用,有的型号确实还不错,但整体做工粗糙、质量差,幸亏在高昂的进口关税的保护下靠价格便宜得以占有市场,但进入1990S中期后关税下调进口货大举“入侵”,凭借良好的性能和质量,虽然价格较高,进口相机短短几年就把国产相机逐出了市场,而国产相机厂商除了在1980S引进技术进行缩水的仿制之外,就一点进取心都没有了,进入数码时代更是连“挣扎”都谈不上,一点动静都没有……也难怪,国产相机制造商都是老国企,这个行业又没法垄断。
看看俺拥有过的国产相机:
华山AE(1985年),这是国内首款具有自动光圈的相机,俺的第一卷彩色胶卷就是使用该机拍摄,在拍摄第二卷胶卷时,双影重合对焦装置即失灵,只能靠估焦了,返厂维修后转让。
凤凰205(1985年),这部相机的评价普遍不错,华山AE后用的就是它,使用时间不长,过片扳手的扭簧就断了,自己拆开修好,过不多久,也是双影重合对焦装置失灵了,还不及修即丢失。
海鸥DF1 ETM(1986年),这是首部带有内置测光表的国产单反相机,我的这部相机其光圈传感环是临时装上去的根本不像是正式产品,镜头也存在明显缺陷(一块1×2mm的污物居然覆盖在镜头镀膜的下面,“处理品”么),过片间距不稳定(我利用此缺陷可以“偷”出一张照片),镜头卡子扭设计不合理,没多久就丢了,相机后盖松松垮垮,表面处理工艺粗糙,测光表开关接触不良,这部相机现在还在我手里。

网友J:
富士已经不出单反了,过去出的单反也是基于尼康机身。

网友L:
怎么谈起光学来了?
xwj那个帖里面我还说要和xwj谈谈偏振呢,也没有下文了。

网友A:
呵呵,那个贴我自己都忘记了,毕竟转的贴不是亲手打的,印象不是那么深:P

huangqi确实比老x偶自己都还了解偶滴贴啊,还不承认x丝?:)

网友A:
张老要讨论偏振的话那就另开话题吧,
最好先来点精彩的抛玉引砖,看看能引来多少砖头?:lol

网友L:
哦,前两天有个帖问电磁波极化,其实,电磁波极化和光的偏振是一回事,只不过称呼不同而已。
我不过是又看到你那个计算机技术设计镜头的帖,想起了电磁波极化那帖。

网友N:
maychang老师正解,光是电磁波的一种 —— 频率超高的电磁波,光的偏振等同于电磁波的极化,但是,光的偏振很容易用偏光片检出,但电磁波的极化,至今还不知道可用什么技术分离出,特请教maychang老师。

网友L:
63楼xuyiyi:
接收天线的方向可以确定电磁波的极化方向吧?例如水平极化的波,用半波振子接收,接收天线立起来信号最小。
这个最好是问Chunyang。

网友C:
maychang老师正解,光是电磁波的一种 —— 频率超高的电磁波,光的偏振等同于电磁波的极化,但是,光的偏振很容易用偏光片检出,但电磁波的极化,至今还不知道可用什么技术分离出,特请教maychang老师。 ...
引用 网友N:

导电“梳子”

网友C:
偏振就是单方向的线极化,两者是同一个物理概念。

光的偏振和反折射,都可以用Maxwell方程和边界条件解得。

比较有意思的是布儒斯特(Brewster)定律,严格说是个推论。我们日常所用的偏振太阳镜的构造(检偏方向)就是根据他来的。

网友L:
当年赫兹在实验室内首次实现电磁波发射接收,除了确定电磁波有反射折射外,好像就已经用实验确定电磁波是“偏振”的。

网友C:
单个偶极辐射,就是“偏振”波。

网友A:
Re:
\
maychang老师正解,光是电磁波的一种 —— 频率超高的电磁波,光的偏振等同于电磁波的极化,但是,光的偏振很容易用偏光片检出,但电磁波的极化,至今还不知道可用什么技术分离出,特请教maychang老师。 ...
引用 网友N:

同意“光的偏振等同于电磁波的极化”,
而“光的偏振很容易用偏光片检出,但电磁波的极化,至今还不知道可用什么技术分离出”
——实际上电磁波的极化并不是检不出,而是不能以很小尺寸的简单方法来检出它。
     这个原因很简单:波长不同,所以尺寸也不同嘛~

——至于检出方法,知道偏振、极化的特征和原理那也就很简单了:用确定了极化方向的极化天线、或者极化天线阵列嘛(这个好像用脚都能想到吧?:lol )
——而如果非要采用光波的起偏和检偏方法的话,那可是不小的尺寸啊~而且还需要屏蔽咋散播的干扰才行。

网友A:
对于波长很短的电磁波,比如卫星接收的高频头,极化方向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发觉并找到;

而对于波长很长的电磁波,比如开路电视广播接收、短波、FM收音机接收等,由于绕射、折射、衍生等原因,有较多极化方向偏移了的杂散波,所以接收天线偏离了发射天线的方向也能接收到,甚至感觉不到极化方向的影响;

至于中长波,由于波长已经很大很大了,一般不可能做和实际波长对应的天线了,而是通过“磁棒”来吸收“磁”,再靠“磁”感应出“电”来,已经不是基于电场分布的天线了。
——这也是符合电磁波发射的“电场、磁场隔”假象模型的

网友F:
不懂。电磁场与电磁波没学好。。学习。

网友O:
恩,是啊。楼主提醒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