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分压电路电阻怎么选,都帮帮我!

楼主(2010-06-18):
我要用电压传感器检测300V的直流电压,此芯片最大只能输入320mV的电压,我想采用分压,但有算不出来,请帮一下忙!谢谢!

网友A:
分压电阻的选择没有唯一性,但选择和计算时需考虑负载因素(采样部分)。负载电阻大的,可以选择大一点的分压电阻,反之则小些。LZ,你的分压比过大,是否可以考虑适当的修改采样部分的方案。

网友B:
这样差不多,具体你根据电路在稍作调整

网友C:
这个要是算不出来一定是学得有问题,楼上的这个电路我没有算,也许分压是对的,但是我建议后面加一级运放,用跟随电路的接法,保证2楼所说的负载驱动问题。

网友D:
首先需要知道你的电压传感器输入电阻是多大。
如果输入电阻非常大,大到与分压电阻相比较可以看成开路,那么问题比较简单,只需要根据分压比和待测对象允许分走的电流计算即可,一般可选择的范围相当宽。
如果输入电阻不能忽略,那么计算时必须将传感器输入电阻计算在内。
如果传感器输入电阻不是常数,分压器必须选择得非常小,小到传感器输入电阻的变化影响测量可以接受。

网友E:
用线性光耦~~~~~~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所需要的测量精度是多少呢?
320mV的最高输入,就当是300mV吧。
如果用300欧姆(底端)的检测电阻,再假设有1mA的电流通过,正好。
300V/1mA=300k欧姆。
300V*1mA=300mW的功率。因此电阻的功率倒不麻烦。
300k的电阻(用两个电阻的串联吧,预留好位置,然后偏大点,并联两个阻值大(2M欧姆)的电位器,焊接后单独调一下,好点的电位器的稳定性还可以。),这样或许能够精密些,价格也不高吧。
300欧姆那个,可以选%1的。(再并联一个阻值大的电位器?)
觉得跟随器还是需要的。

呵呵,也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