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tch的case语句里能再嵌套swich语句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18):
完全可以,但最大嵌套数受编译器限制,不同的编译器最大嵌套数不尽相同,一般起码充许6-8级嵌套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2010-12-17):
谢谢你的帖子,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C:
写的时候注意缩进格式,要不然,到最后自己看起来头晕的。

网友D:
谢谢帖子,谢谢大侠,我以前也遇到过的~~

网友E:
可以的 嵌套层数暂时没有发现限制
但是case分支数是有限制的 看看编译器手册是怎么说的

网友F:
是在学习 还是项目?

是项目 就不建议 嵌套    ,建议换种结构

网友G:
case分支数 上限没有规定
但是下限不少于255个

网友H:
case分支数 上限没有规定
但是下限不少于255个
引用 网友G:

LS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I:
呵呵,应该说:
case分支数 上限不知道,
但是起码不少于25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