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103 交流采样

楼主(2010-06-18):
大家好:帮帮出出主意
要求:
1、用srm交流采样做保护用
2、采集量 UA UB UC IA IB IC
3、每周波采用24点
4、U 和 I 同步
5、频率跟踪
6、已有输入捕捉测频电路
1、内部AD采用什么工作方式?
2、采用间隔如何控制?
3、是不是要占用一个tim
4、占用的tim 的io配置成输入/还是输出。
5、如果用tim的 ch1通道作为触发,ch1通道是否要占用(分配)一个GPIO,并且此GPIO不能作为其他IO用了?
谢谢啊

网友A:
我也正准备用STM来做交流采样呢~

网友B:
用一个频率为2Khz的信号采样一个10kHz的信号然后将得到的波形通过一个2kHz的低通滤波器请问得到什么波形

网友C:
得到一种“无比纠结”的波形,呵呵

楼主:
算是专家,一直用DPS,刚看stm32

网友D:
输入捕捉测频率电路能否拿出来参考下呢,这些功能用DSP应该要好些,有很多专用模块的

网友E:
每周波采用24点,很慢,STM32做到每周波采用64点应该没有问题。
可以用 SCAN模式。

楼主:
多谢!搞定了
1、用一个定时PWM方式控制AD启动
2、双cpu模式,扫描方式,不自动轮询
3、DMA方式读ACD1的采样值(ad2)

网友F:
同步怎么实现呢?STM32好像只能同步两路输入。
零序不需要算了吗

楼主:
ad1 ua ub uc u0      ad2:ia ib ic i0 同相位的理论上完全同步,零序完全同步的。只是对瞬时功率计算有点影响,如果采用速度是1us,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1/20000,和互感器的一致性以及调理电路比起来,完全可以接收

楼主:
每周波采用24点,不慢了,做保护足以,我不计算谐波的,你得考虑计算能力和cpu的符合,ad的通道16个我用满了, 16通道*24点,计算量不小了,另外STM32的汇编效率比较低,没法和DSP的执行效率相比的。

楼主:
3# 超级上海人

楼主:
你好像是考试题,我只对实际应用感兴趣,想不通“用一个频率为2Khz的信号采样一个10kHz的信号然后将得到的波形通过一个2kHz的低通滤波器”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F:
ad1 ua ub uc u0      ad2:ia ib ic i0 同相位的理论上完全同步,零序完全同步的。只是对瞬时功率计算有点影响,如果采用速度是1us,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1/20000,和互感器的一致性以及调理电路比起来,完全可以接收 ...
引用 楼主:

知道了,你的应用是有零序互感器的

网友G:
大家好 有谁知道飞机上用到什么型号  ST的MCU103系列的

网友H:
16楼的,请问你是指哪个型号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