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M 的操作

楼主(2010-06-18):
ETC, tc, se, rc
SETC INTM和CLRC INTM前必须转到页码0(LDP #0)吗?

楼主:
INTM为状态寄存器ST0的BIT9

网友A:
不需要。

请看链接中CLRC INTM的使用:http://www2.ece.ohio-state.edu/ems/ee647/Lab_Manuals/Lab3.pdf

楼主:
我在其它一些例程中也确实看到了CLRC INTM操作前不需要转页码。
那么在该操作后是否需要呢?如在该语句前后都是针对页码0中的数据进行操作。

网友A:
只要不是芯片默认的memory map在页0的寄存器,其他的对于页0的访问都要加LDP #0。

楼主:
aresc:

   那也就是说对INTM的操作必须都要加LDP #0(除非已经在页0了)?

网友A:
INTM是ST0的BIT9,不用加了。

楼主:
也仔细看了一下资料,SETC INTM和CLRC INTM操作应该对数据存储器页指针DP无影响,那么也就应该不会改变当前页码吧

楼主:
是否对于ST0、ST1这样的芯片默认的memory map在页0的寄存器,对其操作可以完全不用页码转换呢?
CPU会自动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