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30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06-18):
最近在做直流无刷电机(BLDCM)的控制,在对三相逆变器的驱动中采用了IR2130芯片,给IR2130加12V电压,其它脚的接法及应用均正常,当HIN1、2、3和LIN1、2、3都悬空也即接5V时,其HO1、2、3输出在8.5V左右,LO1、2、3输出均为0,弄了好久,一直都是这样,不知道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望赐教...

网友A(2010-12-24):
看样子, 楼主的控制才起步哪。
这是个自举升压的控制, 得有了驱动功率管和驱动功率电源后, 才能测到电压变化波形的。
楼主还是好好看看资料, 然后再来提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