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ucosII2.88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

楼主(2010-06-18):
最近在stm32f103VE上跑官方移植的ucosII2.88 ,刚开始运行的时候,系统一切正常,各个任务正常调度,大概可以持续5~7小时。但是>14小时连续运行之后,系统就不正常了,现象是:各个中断可以正常进入(通过观察led),但是有些任务已经不运行了,有时候仅有最高级的任务在运行(也是观察led).
通过操作系统自带的view任务,可以看各个任务的堆栈,发现没有溢出,或者堆栈一直增加的情况(泄露)。
我的各个任务的功能并不复杂,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等待。
请大侠指教一下,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先感谢一下!!!

网友A:
请高手们回答下啊。。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B:
感觉内存溢出。

先排除是不是移植的问题:只跑一个LED,观察。

网友C:
记得本版有人给出过一个方法

网友D:
单任务试试

网友E:
LS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跟时间有关系, 程序按道理应该是一直那样跑,怎么会跑着跑着,突然就乱了呢,以前遇到这样都是外部原因所造成的,不会是软件本生造成的

网友F(2010-09-03):
学习中,我想随着时间的推进,肯定会有适用于STM32的UCOS的

网友G:
首先,uc/os比较稳定的。

你的问题,
1. 可能每个任务的堆栈空间太小,把堆栈空间调大。
2. 我不知道,这借个任务是怎么协调调度的。如果各个任务之间没有调度关系(没有使用信号,邮箱,消息)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使用了这些调度同步,可能你的调度信号有关系。在那个地方信号出问题。
3. 不保证uc/os没有bug,我在测试一个产品的时候,发现一个任务也不能调度。别的任务也可以正常调度。最后没有找到问题,实际上我已经抓住这个问题,测试了一天。没有出现类似情况。最后我只能分析可能是操作一个硬件问题(我后来把该硬件的总线频率降下来,该硬件通讯频率过快,确实有问题)。

楼主(2011-11-04):
我碰到这个问题了,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我发现如果你把所有的中断的优先级都设为0,是不会有问题的,可以很稳定的一直跑。一旦采用中断嵌套,是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的。因此,我分析是由于多次嵌套的缘故。嵌套会引起堆栈空间溢出,这是可能的;我把各个任务的堆栈和系统的堆栈都加大一倍,也还是出现这个问题。嵌套还会引起一些别的动作,因为对汇编了解有限,所以没能深入。

网友H:
可能时间一长,误差就明显了。。。。

网友I:
会不会是时间长了之后电源之类的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J:
用IAR吧,可以看到最大任务栈使用,系统崩溃一般是栈溢出导致的。
建议用ucos2.86,os_core.c里面os_sched() os_IntExit()两个函数用2.88的。

用MDK开发ucos简直是瞎子摸象。

网友K:
mark 一下,学习uC/OS

网友L(2012-10-15):
楼主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有中断嵌套的情况下,你是将OS代码按照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158505-1-1.html帖子进行了更改还是怎么处理的?
多谢!~~

网友M(2013-11-24):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N(2016-04-19):
我现在用stm32F030的串口中断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程序会偶尔死机,应该是串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