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怎么显示 ℃

楼主(2010-06-18):
℃ 不是ascii码  怎么办??

大家有什么高招?  只能自定义?

问题已解决!十分感谢:victory: liuwei0908

GB2312汉字库中是包括"℃"这个字符的,作为普通汉字处理. !!!

liuwei版主很耐心,菜鸟在此谢谢!

网友A:
用 Ca 代替

网友A:
如果LCD自带汉字库,是可以直接显示℃符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Fa???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网友A:
Ca 摄氏单位的英文简写

网友B:
℃的编码是8451(十进制)

楼主:
这一款lcd没有相关说明

楼主:
看来只有用画图的功能去实现??

网友A:
这个LCD是可以直接显示  ℃  符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吧?我式过了!

楼主:
我的显示程序 请大仙指教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define data_ora   P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x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jk    P1
uchar  gewei,shiwei;
sbit   P1_4=P1^4;
sbit   P1_5=P1^5;
sbit   P1_6=P1^6;
sbit   P1_7=P1^7;
sbit   P3_5=P3^5;
sbit req =P0^1;  //请求信号,H有效
sbit busy=P0^0;  //H:已收到数据并在处理中,L:空闲可接收数据
void send (uchar dat);
uchar code tab4[]={ "0000.0       20℃"////////在这里显示20摄氏度!!!!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t:0000.0  0000.0"
                "#:0000  c:0.0000"};

/*------------写命令或数据到LCD--------------*/
void wr_zb (uchar comm,uchar addr_x,uchar addr_y)
{
  send(comm);
  send(addr_x);
  send(addr_y);
}
void send (uchar dat)               //写命令或数据
{
  while(busy==1)
    ;
  data_ora=dat;
  req=1;
  while(busy==0)
    ;
  req=0;
}
void  disp_eng (uchar code *eng)  ///////绘制操作界面
{
  uchar  i,j;
  for (i=4;i<20;i++)
  {
  wr_zb(0xf9,i,0);
  send(eng[i-4]);
  }
   for(j=1;j<3;j++)
  {
    for(i=4;i<20;i++)
    {
      wr_zb(0xf1,i,(j+1)*8);
      send(eng[j*16+i-4]);
    }
  }
   for (j=2;j<4;j++)
   {
    for(i=4;i<20;i++)
    {
      wr_zb(0xf9,i,j*16);
      send(eng[(j+1)*16+i-4]);
    }
   }
}
void delay1 (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0;j++)
  ;
}

/*------------------主程序--------------------*/
void main ()
{
  SP=0x5f;
  req=0;
  busy=1;
  while(1)
  {
   uchar  k;
   disp_eng(tab4);
  }
}
11# liuwei0908

楼主:
请liuwei 0908大神 指点一二:)

网友A:
uchar code tab4[]={ "0000.0        2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t:0000.0  0000.0"
                "#:0000  c:0.0000"};

如果你的LCD自带GB2312汉字库,按这样修改就可以了,你把这个复制过去试试看

网友C:
前提是有没有汉字库,否则就画图

楼主:
没什么大的调整啊??跟我的一样啊   明天试一下看看:)
15# liuwei0908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跟汉字字库有关系吗?我要显示的是摄氏度符号呀?

网友D:
可以看一下,我的帖子(基于51和12c887的电子时钟),有温度显示,程序源码中有摄氏度符号的显示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行不通呀!

楼主:
工业品,呵呵 怎么能用这个替代?? 21# linqing171

网友A:
uchar code tab4[]={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t:0000.0  0000.0"
                "#:0000  c:0.0000"};
试下这个行不行,如果不行,那说明你的LCD模块中就没有处理这个字符.
GB2312汉字库中是包括"℃"这个字符的,作为普通汉字处理.

网友A:
在一些集成汉字库的LCD模块中,汉字及双字节字符必需要以偶字节对齐才能正确识别和显示.

楼主:
GB2312汉字库中是包括"℃"这个字符的,作为普通汉字处理. !!!

问题解决!谢谢提醒!原来我把它当成  ascii码解决了,真是愚昧无知啊!!:L

网友E:
呵呵,本来就该如此。
只要自己写程序时显示下看看内置字库中有没有这个字即可。

网友F:
我也跟着楼主学习了一回,收益匪浅啊 ℃的内码为0xA1E6,但是我还是有几个疑问:
℃它在HZK16中的字模数据是不是应该占16个字节呢?

另外,我碰到一个字库文件,它的大小为512k,文件格式不知,即如果是BIN或HEX文件,在电脑上,后缀名会显示出来,而且,文件的大小和占用的存储空间是不一样的,
但我碰到的这个字库文件,在文件属性里,文件的大小和占用的存储空间都是512KB,它可以显示ASCII字符和汉字,ASCII字符字模16个字节,汉字32个字节,
计算汉字字模首址的公式为(与GB2312稍有不同)
区码*94-847+位码,得到的结果在乘以32
这个字库是什么性质的呢?自定义的话,又是什么文件格式,小弟实在不懂

网友E:
只要是方块汉字当然和其他汉字占用空间是一样的,比如16x16点阵就是16x16/8=32字节。

至于512k的字库,明显应该是二进制格式的,只不过把多个字库拼在一起了,拼的人当然知道怎么分布的,知道该怎么去取出来。

网友G:
在取字模软件里写个小写的o,然后将其上移到合适位置,取下这个字模.
然后再取大写C的字模。两个组合在一起就是你要的。我就这么用,看着还凑合

网友H:
可以显示的,,我在火车站候车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你的问题,,,于是乎我拿出我的万利下板插上我的12864,,,OK可以显示的字库内置有
················、

网友I:
靠,就不能画个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