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放大电路的温漂?

楼主(2010-06-18):
有一应用场合,在-40~80工作,对低频信号放大,要求综合温漂小于万分之二,咋整?

网友A:
用保温瓶

网友B:
可以根据器件的温漂特性补偿一下!

网友C:
用保温瓶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办法,带个引号

网友D:
4楼说的可行!

网友E:
200ppm ?这还不容易...?
这个好整,换好点的运放和低温漂的电阻...

网友F:
确实,200PPM的指标不高,只要采用好一点的材料跟元器件基本上就可以实现了!如果是5PPM或10PPM的可能就需要常用温度补偿或恒温处理了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温飘是200ppm还是,全温范围内总的温飘啊 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