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下STM8的一个编译错误?

楼主(2010-06-18):
如题,刚使用STM8,在用到定时器的时候,我对装载寄存器TIM4_ADD初始化的时候出现一个错误,错误如下:
Error[Pe137]: expression must be a modifiable lvalue T:\STM8Soft\TEST\MAIN\MAIN.C 16

部分程序代码如下:

/* 定时器4初始化 */
TIM4_PSCR=INIT_TIM4_PSCR; //16分频=1MHz
TIM4_ARR=INIT_TIM4_ARR;  //100us??????????????
TIM4_CR1=INIT_TIM4_CR1;  //使能计数器
TIM4_IER=INIT_TIM4_IER;  //中断控制

如果我把TIM4_ARR的操作除去,就能编译通过,这是怎么回事啊,在线等,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宏定义的问题,不仔细造成的错误。

网友(2015-03-05):
宏定义那里出问题了?还记得不,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A(2016-12-29):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宏定义的问题,不仔细造成的错误。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