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逻辑IC

楼主(2010-06-18):
各位大侠:
请帮小弟推荐一个IC,情况是这样的,原先有一个光电传感器,只有一路信号时判断转盘是否还在转,在传感器电路板上下各一个,这样只引出了两个IO,现在要改动,将原先的一路信号改成两路,是为了判断转盘的方向,这样一来就需要4个IO了。
原先光电传感器与MCU电路板上的接口是5PIN,一个VCC,GND,两个IO,还有一个没用。现在将传感器改后,不能改动接口,只能改传感器上的电路,小弟想用那个没用的IO来选择光电传感器的信号的来源,但是一个传感器有两路信号要同时选择,与MCU相连以判断转盘的方向,我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用什么方法,传感器的电路板的体积有限,成本要低,否则就没有意义了,如有回答则不胜感激!

网友A(2010-07-28):
如果之前两个传感器测量的是同一个转盘,那么无需做两次判向,那么就是仅增加一个传感器,信号使用空闲的PIN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