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SP如何操作?

楼主(2010-06-18):
在ATMEGA16下载程序时,应该如何操作。
选择好芯片型号,bin文件后,先点击软件中的“编程”,后给目标板上电?还是先上电再点“编程”?
谢谢

网友A:
先上电后编程

网友B:
我记得有很多步骤

网友C:
可以看看并口ISP下载线的使用

网友C:
以ATMEGA16为例
硬件连接
将并口ISP下载线一头与计算机并口相连,将10PIN插头插入目标板的ISP口,然后给目标板上电。
打开双龙的ISP下载软件。端口选择LPT1,目标CPU型号选择ATMEGA16。
此时可以对目标CPU进行擦除、读取等操作。
将HEX文件写入CPU。
设置编程选项后即可对目标CPU进行各项操作。

网友D:
不如找本书看更快捷

楼主:
5楼说得很详细,多谢。

网友B:
呵呵,这个自己找也很容易的

网友E:
如果资金持续流入,说明市场资金认可目前点位区间,主动买入股票,股指有望启稳走强。

网友F:
股市中的股友们,请看看我的经历!我是一名经理,因为以前看到大部分的人。都在股市中"捡钱"心想。我也去股市中搏一下,可是万万想不到的是,我压根的就不会操作,盲目的买股票,3个月下来,我竟亏了10万啊!心疼了!好在朋友给我介绍了个证券网和他们合作了1个月,就把亏的10万给嬴回来了。股友们可以去跟踪一段时间,看他们的资料!

网友G:
乱七八糟发的什么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