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电源

楼主(2010-06-18):
大侠们,我有个GPRS的模块,需要做个电源,模块工作电压是3.8V,瞬间电流在1A。
我就想用LM2576来稳压,输入电压5V,1.2V的压差,不知道LM2576能不能正常工作?
还有,各位大侠有没有别的什么好的方案能提供一下呢?
不胜感激

网友A:
正常工作电流是多少?根据这个的功耗来选择,以及可以容纳的最高峰值电流吧!
如果电流很大的话,最好使用DCDC

网友B:
不行,7.5V比较可靠

网友C:
记得我以前用的是LM2941

网友D:
可以
LM2941也可以

网友E:
可以用MIC29302,5V-〉3.8V,没必要非用开关电源

网友F:
MP1410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