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64怎么写时序啊

楼主(2010-06-18):
用74LS164做动态扫描,不知道怎么传数据,那位高手用这个芯片的啊,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不用高手.
too simple

你看明白芯片手册了吗/.

网友B:
时序方面建议去看看芯片资料去编写,关于动态扫描的芯片,其原理是串入并出,串行时钟和数据两线,其实可
以将时钟理解为凹槽,凹槽中为数据,一个时钟CLK,输出一位数据,一字节数据,即需要8个时钟,类推即可
,不难的,多练练手,都是相似的。

网友C:
看芯片手册呗 看别人做的东西啊

楼主:
我只是学了不久,所以才会请教大家,不过现在搞定了,谢谢

网友D(2017-09-26):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学了不久,所以才会请教大家,不过现在搞定了,谢谢

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