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的采样保持器

楼主(2010-06-18):
用模拟电路能不能实现将某一时刻的电压,如果说3.2V,存储起来,一直**这个值呢,我看了一下可以用采样保持芯片,但是这些芯片的的掉电速率就是3mV/ms,这样子一秒钟就跑掉3V左右了,还**啥啊!
在线等大家的好方案!

网友A:
想保持多长时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一天呢?或者更长的时间

网友A:
用 超级电容器 怎么样?

网友B:
大部分时候要长期转换就ADC了,不会等这么久的吧

网友C:
别说保持一天,就是保持1秒,6楼的方法(转换成数字保存)其成本也比纯模拟方法要低得多。
纯模拟的方法将模拟量保持一天或更长时间不是办不到,成本太高而已。

网友D:
要用存贮器来了

网友E:
我不清楚还有那么长时间保持的保持器,但我觉得maychang说的在理。

网友C:
10楼:
不一定是采样-保持电路嘛,楼主说的是用模拟方法。
例如,用采样到的电压对音频进行调制(最好是调频),用磁带或磁鼓进行记录,需要用到的时候进行解调还原。这也是模拟方法,保持一年不成问题。就是成本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