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方法

楼主(2010-06-18):
大侠们,又来麻烦您们了。
有没有能实现这个功能的芯片?如图。
3个模块,分别在各个条件下能互联。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只好来打扰一下大侠们了。

网友A:
;P大虾们都在埋头弯腰睡觉呢!

你所说的不同的各个条件是指哪些?这三个模块的通讯接口是否一样?...

楼主:
我希望的是,我可以用一个开关控制,开关在状态1时,连接一路,在状态2时,连接第二路,在状态3时,连接第三路。
我倒是看到有2选1的模拟开关,但是3选2的模拟开关,一直也找不着。
是不是应该用两个2选1,组成一个3选2呢?

网友B:
如果是模块间只连一条线的话,可以用ADG201这种的单刀单置开关,用三个就可以了。三个逻辑信号分别控制三个开关的通断。

楼主:
回4楼
每个模块都是8根线的。如果这样用的话,要用好多ADG201的哟··

网友C:
“每个模块都是8根线的”
通讯不必考虑信号线性,用74HC244(单向)或74HC245(双向)之类芯片如何?

网友D:
建议你这个东西找一个10来元的CPLD直接写一个程序就搞好了。应该是相对比较快的方案,如果一定要找现成的东西,你这个很难找到感觉。

没有细看,要导通模拟信号看来比较麻烦啊!需要好几个4052这样的芯片兜出电路来

网友E:
这是互联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同意  现在便宜的CPLD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