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项字节操作不对,回导致锁死FLASH吗?

楼主(2010-06-18):
flash, ck, IO, TI, TE
用MDK编译器
程序中我进行了如下操作
FLASH_Unlock();
FLASH_EraseOptionBytes();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FLASH_Lock();
结果FLASH就锁死了
通过JLINK不能下载程序,USART1的ISP也不能下载程序了

网友A:
既然有Jlink,就去Segger下个最新的JLink驱动,运行\Processor Specific Utilities目录下的“J-Link STM32 Unlock”吧

网友B:
这样就可以解决锁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