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授权制造商交流探讨

楼主(2010-06-18):
  国内授权生产ICD3调试器工厂与各位工程师探讨ICD3工具的应用及在实际使用ICD3发现的问题,可以在这里交流探讨,也可以
QQ:694307985交流;

ICD3Microchip8位闪存PIC单片机所有16位和32MCU系列以及16dsPIC数字信号控制器(提供完善的在线编程及调试支持
包括多达1,000个软件断点、25.5伏工作电压、对过压及过流进行增强保护的加固目标接口、用于程序存储的内置存储器以及100毫安的目标电源支持
MPLAB ICD 3
在线调试器的定义
MPLAB ICD
在线调试器是一款由在 Windows®
平台上运行 MPLAB IDE
v8.15
高版本)软件的 PC
制的在线调试器。 MPLAB
ICD 3
在线调试器是开发工程师工 包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用于从软件开发到硬件集成等各种应用领域。

MPLAB ICD
在线调试器是一款支持硬件和软件开发的复杂调试器系统,专用于基于 线串行编程 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ICSP™和增强型在线串行编程双 线串行接口的 Microchip PIC®
片机 MCU)和 dsPIC®
数字信号控制器 Digital Signal Controller DSC)。
于该调试器系统使用带有内置仿真电路的器件 (而非特殊调试器芯片)进行仿真, 此执行代码的方式与实际器件相似。用户可以交互地访问给定器件的所有可用功能, 可通过 MPLAB IDE
界面设置和修改这些功能。

MPLAB ICD
调试器是为仿真具有丰富调试功能的嵌入式处理器而开发的,该处理器 传统系统处理器存在以下区别:

理器以最大速度运行

够集成 I/O
端口数据输入
了调试器功能以外, MPLAB
ICD 3
在线调试器系统还可用作开发编程器。

MPLAB ICD 3
在线调试器提供的功能
MPLAB ICD
在线调试器系统允许您:

自己的硬件上实时调试应用程序

使用硬件断点调试

使用软件断点调试

于内部事件设置断点

视内部文件寄存器

速仿真

MPLAB ICD 3
在线调试器与 MPLAB ICD 2
调试器比较:
MPLAB ICD
在线调试器系统在功能上与 MPLAB ICD 2
在线调试器系统类似,但是 者在速度和功能性方面更胜一筹。 MPLAB ICD 3
具有如下特点:

用高速 USB存单片机编程的速度比现有单片机高出15倍以上

USB
供电

硬件加速器

供可编程的电压源

采用 RS-232
端口

括诊断自检接口电路板

网友A:
把USB上加个ESD保护器,找几个做产品的来画电路板就是了,国产ICD2已经把我们害够了。

网友B:
ICD3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C:
授权制造的价格是个问题,价格太接近原装没人买---因授权制造的不能参加微芯的以旧换新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微芯的以旧换新活动,也不是无条件的,一般要以官方价格的50%折合来计算,我们生产ICD3材料由我们自己采购,所以成本能一定的控制,售价自然比较优惠,如果有疑问
可以给我电话13510521483,楚生;谢谢!

网友A:
其实MICROCHIP把ICDx的图纸代码藏着掖着的,是个非常非常愚蠢的决定,我做出ICD3莫非可以用来开发51单片机么???

网友A:
但是外面流传的很多ICD2的图纸都有设计错误,我都是半猜半算的修正出比较稳定的版本的,我的意思是MICROCHIP应该官方公开开发工具的设计资料。

网友D:
那授权制造商就没钱赚了,呵呵

网友A:
那授权制造商就没钱赚了,呵呵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到底想买ICD还是想卖芯片,他们的PM太不可理喻了。

网友E:
中间的利益环节也要照顾到

当然,作为MCHP而言,肯定不是想靠卖枪**赚钱,而是希望客户自备枪**,他只是提供弹药盈利。

网友F:
icd3里面挺复杂的.我是看不懂的.

DIY不容易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ICD3里面主要是电源电路比较复杂,另外有加FPGA芯片,所以看上去比较复杂,
如果完全自己抄板比较难,另外象楼上说的,主芯片代码没有公开,**目前还基本
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E:
11楼评得犀利呀,呵呵!

网友G:
想要省钱就用PICkit3吧
若果有国内厂家获得官方授权生产是件好事, 但价格也不会像PICkit3那麽低.

楼主:
回复6楼:觉得分析的有点偏激,象TI、Atmel、NEC等等公司,也不是所有开发工具资料是完全开放的,这样做只是为了保障开发工具的质量及稳定及提供更好的售后服务,否则全部山寨了,无品牌可言了;

回复17楼:您说没有错,PICkit3价格确实要便宜些,不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工具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