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交换机,电话机可以振铃吗?

楼主(2010-06-18):
2个电话机,想通过电话线直接连起来,不使用交换机,这个电话提起话筒那个电话就响铃,然后即可实现通话,这样可以吗?
以前看到在线路上并路12V电源,但不能振铃啊!
哪位热心肠给说下

网友A:
振铃是靠90V交流实现的,给电话供电也不能直接用12V并上去,要用电流源供电。

网友B: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已经实现了。用的器件是AG1170。把语音数据和摘机信号等都打包成E1的格式放送。

网友C:
标准的电话机不行,有买的,有线电话对讲机。机壳里面放几个电池的那种。

网友D:
你这个最省事的做法呢,就是弄个12V~18V的直流电源,看距离,保证20MA电流就可以了,串联接在两部话机的线路里,一定是串联哦,要不话音信号都被旁路了。

然后呢,简单改下话机里的电路,1短路话机的叉簧开关(叉簧是双刀双掷,拆开话机,用手按住叉簧作挂机状,用一导线短路4个节点,指示灯亮起的2点短接)2短路免提的MIC,OK。

打电话的时候呢,主叫按下任意数字键,被叫的免提喇叭就会有对应的按键音,足够听到了,拿起手柄,通话。注意一点,不要长按一个键不松,否则对方接了说话了你可能也不知道。当然拿起手柄直接喊效果更好。。

去掉免提MIC主要是避免双方不打电话时杂音传到对方。

缺点就是时刻是通电的,不过18V20MA的功率还是受得了吧?想省事只能这效果了。

网友E:
两线电话这么干:
把两个通用电话机两根线接一起,经过1个1k电阻接24V直流电源,另找找个30V的工频变压器,串个电阻1k,接个开关,开关接通后两边都振铃,开关断开后两边通话。
申请加库!

楼主:
6楼的老师,这个开关用电话自己的免提键好像不行啊

网友A:
6楼的方法就是用交流驱动振铃,要外置开关单独控制铃流,否则会影响通话。
驱动电话最好用恒流源,一个晶体管和简单几只外围元件即可实现。
楼主应该首先去学习、理解电话基本原理,很简单的,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再去动手实践才能真正获得知识。

网友F:
电话弄一路,再弄一路电铃的线路,接通电铃响,然后拿起电话通话。

网友G:
买一对磁石电话吧,老电影那种带摇的,
或者直接买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