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壳LED台灯触摸调光电路的实现

楼主(2010-06-18):
关键字:金属触摸调光,金属壳触摸LED调光,触摸LED调光电路,金属壳触摸调光台灯
适用产品:金属壳LED台灯,金属壳LED壁灯,其他要求金属壳体作为触摸电极的LED照明产品
        随着LED照明产品的迅速发展,触摸调光式的LED照明产品开始出现新的商机,触摸技术和触摸调光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使得市场上触摸式及触摸调光式的LED照明灯均是在电容式触摸感应原理的基础上开发的。而针对金属壳的LED台灯和金属壳壁灯,市场上普通的电容式触摸IC就面临了新的挑战, 因普通的电容式触摸感应IC不允许过大的感应检测电极,其所允许的最大杂散电容 不到100pF,超过这个值就处于满荷状态,很容易操作失灵;金属壳的台灯和金属壳壁灯一般作为感应体的都是其壳体本身或者壳体的一部分,根据市场常用的惯例实际感应体大小都在8cm*8cm以上,如此大的金属体接至触摸IC产生的杂散电容都会在500pF以上,完全超出了普通电容式触摸IC所承受的负荷,本身就已处理被检测的状态,如此一来,触摸IC就不会稳定的工作。
       针对需要将客体作为感应电极的金属壳LED台灯和金属壳LED照明产品,速杰通科技专业推出了针对性的大金属体触摸感应芯片和触摸调光芯片 SJT5201SJT5201具有4段调光、3段调光、触摸开关等多种调光模式,提供SOP-8小体积封装和DIP-8插件封装,可自由设置触摸调光按键的灵敏度,允许很大面积的触摸感应电极;SJT5201具备环境温度、湿度的自适应能力,不会受天气或环境变化而影响灵敏度和工作稳定性;在2.5V~5V电压范围内均可稳定工作。下面以12V电源供电为例,简单了解SJT5201的应用:

R5R7Q1ZD1C1R9ZD2C4等元件组成5V稳压电路,提升抗干扰能力;C3C2R8R10D1D2等元件组成可过安规测试的触摸电极检测输入端。

R4
CE1为灵敏度调节元件,因实际应用的感应电极(金属壳)大小会有所不同,其接至电路的灵敏度也会不同,感应电极面积越大灵敏度越强,反之则弱。此时可根据具体情况改变PCB板顶层的CE1和底层的R4的参数,将灵敏度调节至最佳状态。

CE1:典型参数为1uF,容量越大灵敏度越高,但不要大于3.3uF
R4:典型参数为1MΩ,阻值越大灵敏度越高,其阻值不要大于4.7MΩ

OPT1
OPT2为调光模式设置端,设置方法如下:

OPT1
OPT2

Open
Open
上电OFF状态,三段调光模式,由暗向亮调节。

Open
Short
上电OFF状态,直接开关ON/OFF模式。

Short
Open
上电为低亮状态,三段调光模式,由暗向亮调节。

Short

Short
上电OFF状态,四段调光模式,由暗向亮调节。
M1NMOS LED功率驱动管,使用大功率LED作为光源时,M1请使用恒流驱动IC,比如WT7220350mA恒流驱动)、WT77111A恒流驱动)。无论使用何种驱动器件,其驱动端(接LED负极的那一端)至GND的压降请保持在0.6V左右,否则会出现LED光衰严重、驱动管发烫、驱动管损坏已经驱动管损坏导致的LED微亮等现象。假如当前使用的是12V,每颗LED的平均压降抓3.2V(国产),适合用3颗串联,那么LED占用9.6V电压,驱动IC预留0.6V压降,还多余1.8V的电压,所以需加一颗电阻来承担这1.8V的压降,假设当前用的是350mA的恒流IC,那么这个电阻需选用 5.1欧姆/2W 的水泥电阻。其他的恒流IC或其他供电电压,请根据上述方法进行设置。

责任编辑:深圳市速杰通科技技术应用部         技术支持:sales@soujet.com

网友A(2010-07-19):
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