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法测量线圈温度!!!

楼主(2010-06-18):
我现在要测量电磁制动器内部线圈的温升,看来一些资料,觉得用电阻法测量比较合适,但不知道如何测量!希望各位提供点意见和资料,最好有详细的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用铂电阻 配合专用的温度变换器

网友B:
测量线圈的温度,通常是在某温度(例如20摄氏度)下先测量一次线圈的电阻,然后在线圈温度升高后再测量线圈电阻,根据铜线的电阻温度系数计算出工作时的温度。此方法实际上是将线圈当成测温元件。
如果是连续测量,那么可以在绕线圈时事先加入一段线与线圈并绕,用这段线作为测量元件。
若要带电测量,需要用些特殊方法。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我想隔大概3S左右测量一次,"在绕线圈时事先加入一段线与线圈并绕"在我这个项目中似乎行不通!而且我想带电测量,在精度上要求不是很高,2-3度的误差没关系!求详解!

网友B:
带电测量可比较麻烦。
若是线圈中通过的是直流电流,那还好办一些,测量线圈两端电压和通过线圈的电流即可。
若是线圈中通过的是交流,哪怕是工频交流,麻烦多了。可行的方法之一是高速测量线圈两端电压(交流)和通过的电流(交流),然后将与电压同相的电流分量提取出来,再进行计算,算出电阻值。

楼主:
不好意思,前两天有事去了所以直到今天才回复!线圈上通额定的24V直流电,当温度升高时,线圈两端的电压不变,电阻变大,电流变小(不知对否)!希望maychang告诉我该如何测量!诚谢!!!

网友B:
24V直流,这个比较好办。测量线圈两端电压和通过的电流。
不能认为线圈两端电压不变,你的供电电源未必很稳定。

楼主:
测电流用什么方法测最好呢?是用电流互感器还是用其他什么好的方法呢?请指点一二...

楼主:
如何测线圈通过的电流???

网友D:
串联一个低阻值的功率电阻,检测其两端电压

网友B:
直流互感器(霍尔)很贵,也比较麻烦。
11楼方**确。这样的电流取样电阻有现成产品,叫分流器,电表厂有售。也可以用锰铜线或带自制。原则是必须四点测量(开尔文接法)。

网友D:
maychang老师提到的开尔文接法,一般是用来测小电阻的阻值吧?
这里只是测已知电阻的两端电压,两点就够了吧?

网友B:
测电流最好也是用四点接法。
测电阻,实质是给定电流,测量该电阻上的电压降。测电流,实质是给定电阻,测量该电阻上的电压降。二者仅给定和待测量不同。
四点接法,目的是避免电流端子上的压降对测量结果(电压)产生影响,这在两种测量中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标准分流器才都是做成四端子形式,普通数字式万用表测量大电流(10A)的分流器(实际上就是一根粗锰铜线)虽然是焊接,也是电压焊点位于电流焊点内侧。

楼主:
受教了!maychang老师真早!我先自制实验下,如果不行就买个分流器成品!

网友E:
pt100之类的应该可以

网友F:
楼主,我能知道你测量线圈温度的目的吗.
       测量方法和手段是不同的,都可以给出.

网友B:
15楼:
这个电流取样电阻,完全可以自制。有意思的是:这个电阻并不要求准确,甚至不要求知道其值是多少,只要求其电阻值不随温度变化。校准时,先在已知温度下测量,以后使用时只需要将测量结果与已知温度下测量结果进行比较。同样的理由,电压测量也不需要准确,只要求稳定。

楼主:
17# Lgz2006

楼主:
楼主,我能知道你测量线圈温度的目的吗.
       测量方法和手段是不同的,都可以给出.
引用 网友F:
可以!目的就是想知道当电磁制动器长时间工作后内部线圈会发热,我想知道温度有多高,最高能达到多少!方法我就准备用maychang老师提供的测电流的方法,用开尔文接法去测!现在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想知道?不知道你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希望能提供出来大家参考下!谢谢

楼主:
如图所示,当线圈温度升高时,线圈的电阻会变化从而引起电流变化,分流器上的电压变化,经过运放发达100倍!这个测量原理图我是参照网上的,不知道是否合理,大家分析下!

网友G:
线性变压器厂家都是用的这个办法测量变压器线包温升。

楼主:
变压器流过的是交流,而我是测直流!还有图中我不知道D3、D4这两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网友F:
那么楼主就是产品设计或验证之目的.
这样你适用的测量方法应是"平均温度",工程中最常用的就是"电阻法"
考虑到你的实际,具体就是用一块数字表,先测出初始温度(T1)下的绕组电阻值R1,然后在你规定的条件下正常运行某个时间(通常是数个小时)后,断电立即测出绕组电阻值R2.数**算得到T2.

网友H:
按3L的方案,我来补充点。
如果lz不是为了做产品,只是想知道绕组温度,最简单快捷的方法是:
在线圈两端并联万用表测线圈电压,然后再串联万用表测线圈电流,线圈电阻R=U/I。
先不通电在常温下的测线圈电阻和室温,再根据铜的电阻温度系数计算即可。

网友I:
不行吧,电磁制动器内部线圈在工作时有感应电动势在内

楼主:
那么楼主就是产品设计或验证之目的.
这样你适用的测量方法应是"平均温度",工程中最常用的就是"电阻法"
考虑到你的实际,具体就是用一块数字表,先测出初始温度(T1)下的绕组电阻值R1,然后在你规定的条件下正常运行某个 ...
引用 网友F:
对,这是一个产品!而我需要的就是线圈的平均温度!按照我上面给出的原理图,我是用间接法测,而不是直接测!如果是做验证,你提供的方法确实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

楼主:
我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下上面的原理图是否合理!能否最终得到我想要的结果!

网友B:
28楼:
你在21楼的图,电流取样电阻接在24V端,而运放电源是15V,这样肯定输入超过运放共模输入范围。应该将电流取样电阻放到线圈接地(24V电源负极)的那端。
两支二极管D1D2没有多大用处,可以去掉。
如果运放之后是用单片机进行AD转换,那么供运放的电源不必15V,有9V即可。
测量电流和测量电压可以用同一套电路,由模拟开关进行切换。

楼主:
还有一点没理解!电压我用AD转换后可以算出来,但如果我不知道取样电阻的阻值如何测电流,还请maychang老师解惑!

网友B:
30楼:
何必要电阻值?何必要电流值?连电压值都没有必要。
在已知的常温下(例如20摄氏度)用这个电路测量电压和电流,记下来,注意电压和电流都是相对值,也不知道单位。然后相除,计算线圈电阻。这个电阻也是相对值。不妨多测量几次,取平均。
在未知温度下重复上述步骤,又得到线圈电阻的相对值。已知温度下线圈电阻值与未知温度下线圈电阻值之比,才是我们需要的数据。这一“比”,什么单位也不存在了。根据这个比值和铜线的电阻温度系数,即可得到线圈温度。
要是还不敢确定,不妨先假设取样电阻为R,R当然未知。经上述步骤后,你可以计算一下,R在最后结果中消失了,分子分母各一个,约掉了。电压也是一样,不必校准的。
所以这种方法并不需要知道取样电阻多大,只要求温度变化时该电阻不变化。很多测量方法和测量仪器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