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口接收中断问题

楼主(2010-06-18):
现在用单片机做东西 包括液晶显示,按键处理(采用的状态机思想),外部ram读写,串口通讯等,其他部分都完成了 目前就剩串口了 232通讯,
写程序时,把串口部分单独拿出来调通后 才放入整个程序与其他部分融合,单独调试串口时 收发都正确,但是放到整个程序中,只能连续发送数据 不能连续接收数据,只有软件复位一次,才能接收到一个数据,否则接收不到数据,捣鼓一天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轻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我用的80c51f系列单片机

网友A:
接收用队列处理
中断接收直接入队列...

楼主:
队列处理什么意思呀 现在情况是 不管是否接受到数据 都没有进入到接收中断中 但是仿真器显示接收中断标志位为1,发送就可以进入中断

网友B:
状态机都会搞  串口却没有搞好?

网友B:
2楼说的是类似modbus方法吧?

网友C:
我就知道有个0x86 0x68的串行发送包 自己做的数据传输

网友A:
4L说的对

楼主:
可能是某些部分影响串口 使他的接收标志位一直置1 不能清零 而且所发送的数据已经进入缓存区了 但是找不出是哪部分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采用中断接受一个字节发送一个字节,但是接受了一个字节却连续发送,鼓捣了好几天

网友A:
仔细检查程序,重点分析你的程序逻辑是否有BUG

网友E:
应该是程序有小问题,LZ那么多事情都过了,这个应该不是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