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10-06-18):
VCC端是5V,0.5A,请问在UOTPUT端输出也是5A,0.5A吧,有什么好的方法加指示灯呢?

网友A:
指示灯用发光管,耗电仅数mA,对电源来说仅占很小一部分,无大影响。
不过,图中限流电阻330欧,似乎小了一些,这样电流达10mA,没有必要。

网友B:
可以,R?改成1k就好了。

网友C:
VCC端是5V,0.5A,请问在UOTPUT端输出也是5A,0.5A吧,有什么好的方法加指示灯呢?
后面错了吧,输出有5A吗,
330R的电阻是小了点,
同意思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