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的上电问题!

楼主(2010-06-18):
请大家帮忙分析,如图两只可控硅其中BT136上电时会有瞬间误触发(BTA16则不会,可能是其所要求的触发电流较大的原因),为什么这电路会出现此问题呢?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A:
可控硅的触发端对ACL加一个电阻,增加稳定性。一个误触发而另一正常,是由于器件离散性所致,处于临界状态。

楼主:
谢谢HWM

      1.增加的电阻阻值多大为合适?

    2.图中的两个可控硅是不同的,BTA16驱动电流为20mA,而BT136为5mA;

      3.若把图中电路里的开关电源换成阻容降压电源方式则不会出现此问题,为什么呢?

网友B:
加一个电容

楼主:
可控硅的触发端对ACL加一个电阻4.7K的试验但上电时问题还是一样,把电阻换成104电容问题也还是一样。

网友C:
这个主要是原因应该是单片机复位上电的,引脚输出是高阻抗(内部上拉),内部若上拉与R15、R12产生分压,有微弱电流流过be,由于基极太小及放大倍数有限故 5mA的误触发了,25mA的没有触发;
减小 R15、R12值或在R11 R14上传一二极管1IN4148,提高其触发门限;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最新发现:把该电子板插在与电脑同一插座220V时则出现此问题,若电子板单独插开220V电源时则不会出现此问题。WHY?

网友D:
呵呵,也许是电脑开关电源的干扰吧。。。

开关电源产生传导干扰。。。

猜测。。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串上二极管,你就知道问题是多么严重了!!!!

MCU输出的波形会被延迟一个时间段,再送到可控硅的控制极

网友F:
搞成隔离式驱动多好啊 这样子调试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