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DS全局变量

楼主(2010-06-18):
我在中断里面使用一个全局变量来计数,可是赋值一直没有作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后来我在中断程序里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先赋值 ,再赋给全局变量,全局变量作++操作以后再赋给一个局部变量,然后查看,局部变量的值是正确地的,可是全局变量还是看不到。

  后来我在主程序里面调用这个全局变量还是没有用,这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

网友A:
可能是被优化了这样试试
void fun(INT32U)
{}

然后中断中
{
  GVar++;  //你的全局变量
  fun(GVar);
}

我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加上volatile也白搭

网友B(2010-07-22):
你的中断发生了没有?还有你的全局变量方对了位置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