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PI问题

楼主(2010-06-18):
关于SPI不进中断的问题没人说话?老周给的程序一样不进中断

网友A:
UCOSII中有这方面的例子。

楼主:
我找到这里以前帖子里的SPI中断测试例程,但是在我的2210上跑还是不进中断,我想问问这个SPI的中断寄存器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才导致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别的中断例子成功过吗?

网友C:
这块2210板能正常运行包含串口驱动的BSP,中断肯定没问题

楼主:
记不得了程序全是自己写的,LPC的SPI不建议用中断,因为步骤和不用中断一样,不过中断是可以用的

楼主:
SPI和单片机控制的键盘板传输数据,如果用查询的话,周期太短会浪费系统资源,太长的话会丢失键值,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