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自己做的板子,下载后无**常运行

楼主(2010-06-18):
我用2292做了块板子,现在只上了jtag,晶振,和复位电路,程序可以下载,但运行程序跑飞。但在2200开发板上运行正常。所以应该是硬件问题,jtag线连接无误,还有什么设置啊??我是按smart2200开发板的原理图做的,应该没错啊??请问那位大侠有2292(22系列)的最小系统电路图??

网友A:
:检查电路板是否有短路、虚焊。最好先使用ISP软件读操作,检查CPU是否已正常工作。使用JTAG连接时,进入AXD后可以打开Memory观察窗口,观察片内RAM的内容,试修改它们的值,如果不能修改,表明JTAG没有连接上CPU。

网友B:
如果没有外部RAM,请使用2100工程模板。

网友C:
是焊接的问题,我的也是,电焊铁多刷几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