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200带240*128的显示速度问题

楼主(2010-06-18):
我现在的总线速度最快调到0x10000C60 ,Fcclk=(Fosc * 4)如果调得更快的总线速度或频率的话,LCD就没法显示了。

现在显示全屏画面的时候很明显的看到画面从上到下的扫描痕迹,估计要零点几秒的时间才能显示完全。请问是我的LCD问提还是软件问题?

不是有个函数LCD_TestStaBit01() 可以检查LCD状态吗?为什么提高了总线速度就不能显示了?
是不是提高了速度以后读写的宽度不够了?好象这个没法更改?
我感觉显示还不如过以前用TG12864用串口显示快。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我用19264的,没有你说的那样,你是不是用老周的GUI?

网友B:
240128液晶屏本身速度就慢

网友C:
是240128液晶本身速度问题.如果240128( T6963C )是带晶体的.看看它的晶体是多大就知道了.一般为4点几兆.
使用软件的方法或改用更快的液晶.

楼主:
是老周的GUI啊。问题应该不在GUI上面吧?

网友D:
软件问题多如果在温度不低的情况下,我用周功的程序加自编的驱动程序,显完一页不到0.1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