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程序烧写到试验箱上后,试验箱液晶屏却不能显示了?

楼主(2010-06-18):
小弟在学arm,最近做了个实验,用JFlashmm将一个GPIO输出的实验烧写到PXA270试验箱flash内,但是烧写上去后,原本试验箱上的液晶屏却不能显示装有的winCE系统桌面了,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程序都给你改了,你认为它还是原先那个“试验箱”吗?

网友B:
烧会原来的程序不就能显示了。:lol

楼主:
我把原来的那个flash烧进去了,可还是不行:'(

网友C:
好可怜的小伙嘞,都急哭了;P

wince不仅需要烧wince的吧,还需要把bootloader也烧进去,应该是这样子吧,wince没有搞过,不过跟Linux应该差不多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烧进去一个GPIO输出的实验,怎么后果这么严重啊?:Q

网友D:
只是个GPIO的程序,为什么非的LCD要亮?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小弟在各位的提醒下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