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子产品后备电源如何实现?

楼主(2010-06-18):
现在做一个小的电子产品,5V 直流供电,平时由电源适配器供电。要求在停电情况下也能工作几小时,其功耗很小,不到一瓦。不想使用电池供电,很占体积,原来好像看到过有小插件封装的蓄电池,不知道有没有网友有这方面的经验,还请指教啊,当然要求尽量便宜,多谢

网友A:
小插件封装的蓄电池?有的,386主板上就有,电压3.6V,不过容量只有20mAH
你需要配备一只大容量(2000mAH左右)的锂电池,没别的办法。

楼主:
不需要这么大吧,那个20mah的电池有相关资料吗?谢谢

网友A:
20mAH的电池,无法满足你“工作几小时,功耗不到1W”的要求

楼主:
那有没有 能在pcb上用的几百MA的锂电池呢?多谢!!!!

网友A:
PC主板上那个电池,相信你知道。
那个电池的座可焊在PCB上,而且这个体积有500mAH的规格,只不过这种电池不适合大电流放电(一般要求在20mA以内),你可以弄十来个并联。

楼主:
我不需要很大的放电电流,pC主版上的都是1.5V的纽扣电池啊,还不能充电。这个纽扣电池我查了一下,没有发现上百毫安的啊

网友B:
不到1W...工作几小时...

网友C:
其功耗很小,不到一瓦

这功耗可真“小”啊。。。。

网友D:
估计楼主自己没有仔细计算功耗吧

网友E:
楼主的所谓功耗很小,估计是跟空调、电饭锅一类东西比的吧?

网友F:
一个1000UF的电容就够,很多产品就这样做的。

网友C:
唉,

“一个1000UF的电容”能够
“在停电情况下也能工作几小时,其功耗很小,不到一瓦。”?

网友G:
老X别叹气,报着娱乐的态度看问题,心情就舒畅开心了,前段时间看你和飞船争辩,心情也不佳,想开点,打个哈哈,万气皆消~~~
:)

网友A:
楼上,你的贴片机还搞不?弄好了能用的话,我要一台,对手焊已经是深恶痛决,能贴20种零件就行,大不了打两次。

网友A:
上次在网上看到一款桌面型的,要七八万,太贵

网友H:
我看楼主这个电路,首先要想办法减低待机功耗才是办法,这么大的待机功率,我看这都不像待机了,像是在工作状态.

网友I:
通常,待机电流在nA级的,用百uF级的钽电容就能对付好长时间。待机电流uA级的,可以考虑法拉电容。
待机电流接近1mA,就只用用电池了。
LZ那个小电子产品,好像没有待机状态吧?几十上百mA,待个鸟机啊!呵呵

网友J:
待机电流nA可能比较难做,特别是系统大了,做到<10uA应该还是可能的吧,到了mA级就比较费电了

网友K:
百毫安级的工作电流,锂电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