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双向电平转换芯片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6-18):
txb0106-q1.pdf 双向电平转换芯片,自动检测方向,本人用5v--3.3v 在单片机和atmel flash进行spi 通信,现在发现有问题,

1,单片机输出的时序可以通过芯片送到flash,即写flash
2,单片机读flash时,flash输出没有信号,示波器测量为0v,
程序只用于读flash id,无法成功,去掉转换芯片则正常,证明程序没问题。
现在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flash驱动能力不够还是什么,手册提供的参数应该可以驱动flash。flash 是8Mb

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应该是转换芯片的使用问题,仔细看器件手册吧。

网友A:
可以将转换芯片的输入电平分别固定为逻辑0和1,然后用万用表测其输出逻辑看是否正确,另外双向转换芯片往往有方向控制,注意正确配置。

楼主:
使用应该没问题,这个芯片是自动检测方向的,不需要控制

网友A:
“应该没问题”,那怎么会出问题?

楼主:
有人有过这款芯片吗?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2022-07-05):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用TXB0106驱动JTAG,加上BUFFER电脑不能正常连接JTAG,去掉buffer后可以正常连接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单片机或者FLASH 端 信号上加点上拉电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