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adc pwm问题

楼主(2010-06-18):
本人请教一问题,用MEGA16经ADC转换后,得到的值怎样送给PWM控制输出呢
直接送给OCR1A或者OCR1B不行。

网友A:
可以利用OCR1A 输出PWM 波

楼主:
我试了,关键它的值是一个变量,直接送给不行啊。
ada=mega16_ad();
           OCR1A=ada;
           OCR1B=64;
ADA是ADC采样后的值,然后我赋给OCR1A,

网友B:
个人感觉FC.2敏2耐1体.4敏?4敏你能比女儿的快多少?NE的本来就是封系最快的.你加4敏.基本上一回合就被对方BB法术砸死.也就说你出手封人只有一次.不点修的情况.FC带的TJ.个人推荐2耐2敏1体带CH.笑里.一般FCTJ团战都用不了多少.衣服.2耐2敏一体的话就砸月亮石4敏1体或者4敏一耐真的很脆弱.

网友C:
专柜价格不知道,去百度应该找得到,新手不建议买EF,除非你要从专柜买,现在EF的仿品遍地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