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uC/OS-ii 移植到Atmeg128 编译环境为ICCV7 编译出错

楼主(2010-06-18):
uC/OS-ii 移植到Atmeg128 编译环境为ICCV7 编译出错 can't open input file Test.hex
最终要生成的烧写的程序为 Test.h。但是出现错误 can't open input file Test.h。且未生成Test.h文件 编译后出现的提示为: E:\PROGRA~1\iccv7avr\bin\imakew -f TEST.mak iccavr -o TEST -LE:\Program -LFiles\iccv7avr\lib\ -g -e:0x20000 -ucrtatmega.o -bfunc_lit:0x8c.0x1f000 -dram_end:0x10ff -bdata:0x100.0x10ff -dhwstk_size:16 -beeprom:0.4096 -fcoff -S2 @TEST.lk -lcatm128 Device 3% full. can't open input file TEST.hex E:\PROGRA~1\iccv7avr\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Thu Mar 25 16:31:01 2010 哪位大侠给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很高级,还可以这么移植呢

网友B:
小2用截图UC出错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个图片的问题…本身软件就有130k左右…在按下拔号健的时候软件立马就增大80k(截出来的图都是80K左右的)…加起来就210k了,小2用超过200K的东西本来就容易出错,所以!想不出错就应该在截出来的图片上动动手脚,换成jpg格式应该可以。个人分析,老鸟别笑。

网友C:
Failed to write the updated manifest to the res ource of file".\.\.\.\lib\QtWebKitd4.dll".f(此后一串乱码)去看看这个错误提示,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重新建个项目试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