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I/O单片机控制 音量

楼主:
如图:(请教思路是否可取)

   这样,I/O能否实现 三极管的导通与截止?

   若可以实现,那么 三个I/O全导通,是不是应该音量最大。2个导通其次,只有1个导能,音量最小?

   是否会影响音质?

网友A(2010-06-19):
你这个三极管能导通么。。

网友B:
不能实用

网友C:
根本就不能用吧?

网友D:
大谬也。
要实现音量控制。大把的芯片有,为什么要分立器件搭?

网友E:
只要简单的几级音量的话确实可以用三极管,毕竟省钱嘛~

不过不应该用串联衰减的方法,而应该用并联衰减。这个比较好控制

网友F:
得用模拟开关吧

网友G:
6楼说得对。

网友H:
理论上, 三路应该可以实现 8 级增益. 用衰减的方法应该比较容易实现, 衰减完后送功放吧

网友I:
原理错了.

网友J:
原理不对,管子不能工作

网友K:
这样的搞法都有????

网友L:
这样是不行的, 要用并联电阻分压实现

网友M:
我做过 用单片机控制

效果不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如 9楼 所言,信号衰减后,会送接功放!

老X哥,偶的资质愚钝,你能否对我的图纸进一点修改。3Q!

楼主:
回复 网友M:

能欣赏一下 老杜 的图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现在就是对外围图纸感到麻烦。

看你的“理论”二字,让偶对这个又有恢复了点信心。能否有更多指点

网友M:
回LZ
我用的是PIC单片机 加 PGA2310

网友N:
这样不行吧,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对音质有影响。
14楼:
这样是不行的, 要用并联电阻分压实现
这个思路有道理。
还是模拟开关好。

网友O:
支持老X的说法,这个多的I/O口利用起来,这样省钱,多几路通过不同电阻并联后可获得多级音量控制。

网友P:
要用串联电阻分压实现

楼主:
什么是并联分压法。
有没有模型图纸哇!!!!

网友Q:
可以用,我有大批量使用经验,要是把三极管反过来E输入,C输出效果更好!
注意:
         有些单片机的IO不一定好,建议在IO上加两电阻,一电容,形成偏置电路。

网友R:
在小信号的场合,可以采用并联分压法来调节音量。
对大信号,不适合,因为三极管对信号正负半周的衰减不等,会引起较大的失真。

可以利用结型场效应管来做,工作在变阻区,电阻双向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