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电子放大器补偿电阻对电路影响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0-06-19):
在模电中,运算放大器一张,比如反向比例放大器,再同相端要加一个补偿电阻,其组织等于r1//rf,目的是要平衡差分输入,抑制共模信号。
现在想请问一下,这个补偿电阻对电路的影响有多大,要是不加会怎么样,直接在同相端接地。对电路的影响
我再软件中仿真,貌似输出基本不受什么影响呀。那还加这个做什么,去掉了电路的设计不是更加简化么?

还有就是这个电阻对大信号和小信号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吗??
在线等求解~
分数不多~~谢谢

网友A:
用此电阻的目的是平衡运放偏置电流造成的压降,此电阻对电路影响是由运放偏置电流决定的。运放的偏置电流越小,此电阻作用越小。现在的运放,偏置电流都很小,所以在要求不是很高时,去掉这个电阻也可以工作。

楼主:
2# maychang 谢谢maychang大侠~~~

网友B:
如果你要求严格,可以用CMOS运放。这样其平衡作用的这个电阻就不用接了。CMOS的栅极输入电阻在较低频率接近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