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8位D/A芯片。

楼主(2010-06-19):
主要是耐用,不易损坏,单5V或3.3V供电,并行接口或I2C都可以,外围元件少。

网友A:
建议去看看TI的芯片,我没用过8位的,但是用过TI的DAC8831,16位的DA,3线串行接口,内部带模拟与数字隔离,我之前用在小信号发生器上,快一年了,没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