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给提供工控机的型号

楼主(2010-06-19):
我想用工控机,将系统的参数连接到工控网上,和控制三台循环泵,一台补水泵,
蓄水池自动蓄水。
请大家提供个工控机的型号。
谢谢。

网友A: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搞过这个玩意,具体怎么搞的没问

楼主:
要求:系统运行稳定性要高。
谢谢,回复。

网友B:
运行稳定,建议你还是使用服务器吧;
若论稳定性,工控机和服务器不在一个级别上。

若预算没有那么高,就是要一般的PC,多搞几台,软件上进行热备份处理,这样也可以实现很高的可靠性。

楼主:
能给提供型号吗?
能介绍一下,PC的应用和工作原理吗?
我是新手。
谢谢。

网友C:
研祥,凌华,华北工控,还有美国的NI。后者稳定性好,可靠性高。但是价格也高。

楼主:
请问:你卖工控机吗?
你能给免费的技术支持吗?
谢谢回复。

网友D:
也不知道你有多高的要求,IPC就是普通的比较牢固,稳定的PC机。
从性能上讲,可以提出你的配置要求,平台接口。

楼主:
我的要求不高,过一会我把工程要求发上来。
谢谢。

楼主:
工控机工程实现的功能

一,        显示参数:
1,供暖系统分水器压力,温度。
              2,供暖系统集水器压力,温度。
              3,蒸汽压力,温度。
                          4,循环泵电机运行电压,电流,运行时间。共三台75KW循环泵。
                          5,补水泵运行电压,电流,运行时间。共两台7.5KW补水泵。
                          6,冷凝泵运行电压,电流,运行时间。共两台11KW水泵。

                        (要求:每台泵的数据分别保存,保存时间四个月,多余的溢出)

二,        控制系统:
1,根据补水水箱的水位,开关电动阀门自动蓄水,如果水箱的水在下限,怎自动停止补水泵,并报警,我现在用的是干簧管和PLC控制。
  2,根据冷凝水池的水位,启、停冷凝泵,并在水位下限自动停止冷凝泵并报警。
  3,循环水泵的集中控制。

三,        报警系统:
1,补水水箱缺水、满水报警,水位有条形块显示。
  2,系统压力偏高,偏低报警。
  3,电机电压、电流,偏高、偏低报警。
  4,冷凝水池缺水、满水报警,水位有条形块显示。
  5,蒸汽压力、温度,偏高、偏低报警。

(要求:报警用声光报警,声——用音乐,光——用工控机显示器。)
系统要实现与网络连接。

网友D:
工控机工程实现的功能

一,        显示参数:(这些与工控机没多大关系,是项目需求,不是一个工控机的事,工控机仅仅是一个平台而已
1,供暖系统分水器压力,温度。
              2,供暖系统集水器压力,温度。
              3,蒸汽压力,温度。
                          4,循环泵电机运行电压,电流,运行时间。共三台75KW循环泵。
                          5,补水泵运行电压,电流,运行时间。共两台7.5KW补水泵。
                          6,冷凝泵运行电压,电流,运行时间。共两台11KW水泵。

                        (要求:每台泵的数据分别保存,保存时间四个月,多余的溢出) 这个无所谓了,工控机可以保持在硬盘里,保存多长时间都无所谓,怎么处理是上位机软件的事。

二,        控制系统:
1,根据补水水箱的水位,开关电动阀门自动蓄水,如果水箱的水在下限,怎自动停止补水泵,并报警,我现在用的是干簧管和PLC控制。
  2,根据冷凝水池的水位,启、停冷凝泵,并在水位下限自动停止冷凝泵并报警。
  3,循环水泵的集中控制。

三,        报警系统:(这些在一台普通IPC上都可以搞定
1,补水水箱缺水、满水报警,水位有条形块显示。
  2,系统压力偏高,偏低报警。
  3,电机电压、电流,偏高、偏低报警。
  4,冷凝水池缺水、满水报警,水位有条形块显示。
  5,蒸汽压力、温度,偏高、偏低报警。

(要求:报警用声光报警,声——用音乐,光——用工控机显示器。)
系统要实现与网络连接。

记住工控机就是一PC而已,其他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楼主:
谢谢,指点,用一台PLC和一台计算机就能实现吗?
包括界面。

楼主:
包括与网络连接。。

楼主:
能说一下具体的实现过程吗?

楼主:
我是新手,刚接触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