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UC101的QFN36封装的SPI疑问

楼主(2010-06-19):
在画原理图。我现在只想用一个SPI主,是否会影响其他脚位作为正常IO。比如SPI1主有两组SPI,我用了第一组,那第2组的引脚是否能作为普通IO。另外谁能给份编程指南?

网友A:
我也在学SPI,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B(2010-10-15):
想知道若只用输出,即只用mosi不用miso,则miso可做一般io吗?

网友C:
可以。所有的外设io都可以复用为gpio.

网友D:
2楼的大侠能共享一些资料吗

网友E:
想知道若只用输出,即只用mosi不用miso,则miso可做一般io吗?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

通过GPx_MFP寄存器设置相应的IO为SPI功能, 但保留MISO对应的引脚仍为GPIO.

我试过M051系列, 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