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f1939引脚19

楼主(2010-06-19):
看到一个电路,MCU为pic16f1939,引脚19有外接电路。我的问题是:谁能帮我讲讲这个19引脚的功能,主要是那个SS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周一去咨询下,再回复您.呵呵

楼主:
恩,好的。谢谢你了啊。

网友A:
不好意思,FAE这两天都出差了。所以没能及时回复您。:(
不过您需要样品价格什么的,随时可以给您哦!:lol

楼主:
呵呵,我得先看一看这个芯片是否符合我的需要啊。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B:
SS不是SPI从器件的选择使能么?

网友A:
是的吧!我们FAE说的好象也这样。但是我听不大懂。:$

楼主:
7楼,你好。如果把SS拉成低电平,是不是代表该MCU处于从控制器的模式。而如果拉成高电位,则没有这个限制了。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但是麻烦你讲详细点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