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感器放大电路能这样设计吗?

楼主(2010-06-19):
看似简单,但是请高手们给小弟指点一下,:)
如图所示,是一个传感器放大电路,光电二极管输出的电流经过U01进行IV转换,然后跟着一个由R02,C01,R04组成的高通滤波器,那么请问
1.R03起什么作用?
2.不要R03可不可以?
3.为什么不在光电二极管输入U01之前就进行高通滤波?

网友A:
我怎么看着C01是个耦合电容,R03,R04是个电压提升电路!

网友B:
C01,R04组成高通滤波?有点扯远了吧。
R03,R04分压,也就是说,输入U02的信号是基准为VCC*R04/(R03+R04)的脉冲。

网友C:
2楼3楼是对的,R03,R04是偏置,让运放可以单电源线性工作。

楼主:
那如果把R02接地,C01接到U02的正输入端,然后去掉R03、R04可以吗?

网友D:
楼上不都说了嘛,
R03,R04是偏置,让运放可以单电源线性工作。

去掉了后面的跟随器可能不工作在线性区了。

楼主:
我明白了,是R02,C01组成高通滤波,R03、R04组成电压参考,让跟随器单电源线性工作

网友E:
这。不应该叫滤波吧。。顶多算耦合电容。。

网友F(2010-07-28):
如果光电池接收到的光是固定波长并且是脉冲波形,那么C01,R03,R04可以将太阳光产生的直流分量滤除,保证这个传感器不受环境光线的影响。

网友G:
R03,R04是设置静态工作点。
C01也有滤波的作用,如果在前级加入滤波,那么高通的截止频率与R01有关,不好控制。

网友H:
我做过这种电路,这种光电二极管叫PIN管

网友H:
你这个电路没有放大的部分

网友G:
LS的,第一级就是放大。

网友I:
R3,R4偏置电阻

网友H:
搞笑第一级就放大,如果你实际去做你会发现光信号很弱,单靠第一级的电阻是不够的,14楼不要那么牛X

网友J:
有的限放也不一定不够。

网友K:
氛围越来越差了

网友L:
我也正在做这个
就用ad711第一级放大
可能我的探测器性能比较好
探测的信号是mA级的
接个1k的电阻够啦
来学习
高人多指点

网友M:
没测量过光电管的信号强度,来学习。
个人觉得把R02串接到光电管的后面,也就是第一级运放做放大,经电容耦合和R03\R04偏置再做跟随,这样或许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