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定时器0,P3.4还可以做普通IO口用吗?

楼主(2010-06-19):
RT,有人说能的。

网友A:
你问的问题有趣。

如果定时器 为了定时 那么可以用作 普通IO

如果用作 外部中断计数器 那么不可以

我猜的 哈哈 估计是对的

网友:
定时器又不对管脚进行操作,当然还能做IO口

楼主:
晕,
我说的是开了定时,不是计数。。。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要抠字眼  你说开了定时器 !定时器有定时和计数功能!

网友B:
3楼的大哥说的很对
说穿了,定时器/计数器0和1,是内部的两个16位的寄存器,做定时器时,定时器不对管脚进行操作,与P3口毫不相干;但是作计数器时,它用到了P3.4和P3.5这两个管脚,P3.4或P3.5就被占用了。
特别是对于T1和P3.5的关系,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运用:T1作定时器,用作串口波特率发生器,而p3.5仍正常的用作普通IO口

网友B:
2楼说的,赞同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要抠字眼  你说开了定时器 !定时器有定时和计数功能!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我错了。

谢谢您们。。。

网友C:
标准51
即使外设占用IO,程序同样可以控制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