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源输出电压与电流

楼主(2010-06-19):
请问:一个电源,输出指标为5V/500mA,谁能帮我具体讲解一下这个指标,对这个指标很不清楚啊。谢谢了!

网友A:
5V/500MA的意思是输出标称电压为5V,最大输出电流为500MA.

楼主:
我可以这么理解么:输出5V电压时不变的。当负载为100欧姆时,电源对外输出50ma的电流;当负载为200欧姆的时候,电源输出25ma的电流。但是,这个电源接的负载不能低于10欧姆,因为它的最大电流输出为500ma.
请问:我以上的理解对么?谢谢!

网友B:
:P LZ很聪明~~  呵呵  初学者总是会碰到很多问题  在高手看来或许很无聊  不过刚开始就是这样很迷惑  重要的是自己一个一个的慢慢搞清楚

网友C:
呵呵,LZ的悟性不错,一点就透。

你3楼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D:
呵呵,自问自答也不错,学习态度值得肯定。

楼主:
呵呵,真的谢谢各位了。感谢你们的无私帮助。还将继续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