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STM8S是山寨产品吗?怎一个"乱"字了得!!

楼主(2010-06-19):
以前用过IAR for SAM8感觉还蛮顺手的,因此网上一看到有IAR的马上就下来试用了!郁闷的是,这款软件用起来总感觉不象IAR公司的产品,漏洞一堆!各位有在用的可要小心了。先818我遇到的问题:
1. PD7中断进入不了?
解决:中断服务程序(ISR)文件里的预编译选项需要自己手工改一下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2. 用STM8S207(三合一板)无法进入串口中断?开启中断后死机复位。
解决:还是预编译的问题,需要自己手动定义芯片型号,即使你在选项中设定了目标芯片也没用!与IAR for SAM8的区别啊!!!害我苦苦寻找了3天
#define STM8S207
3. 用STM8S105定义UART2时,提示没有定义UART2_XXX(UART2的设置字)?
解决:打开iostm8.h文件,遍查UART2无果。发现105芯片的UART2与UART3地址一样,遂将UART2改为UART3,问题解决!瀑汗!!!!这IAR也够懒啦!这样岂不误人!
4. 还是UART,寄存器中位定义竟然也会错?红色标记位(UART3的第6位)与第5位混了。实际调试发现,是UART3定义错误,标志位的置位还是与手册一致的。如果相信IAR岂不又一冤案?

各位在使用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别忘了通知小弟一声,也好让我少走弯路!

网友A:
我的Timer2中断打不开估计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B:
10年磨一剑。

刚出来的剑怎么能和磨了10年的剑相比。

网友C:
额……多谢LZ提醒,我也刚用,看来要注意了

网友D:
刚出来的产品肯定是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

网友E:
LS说得有道理。记得有人说IAR for xxx 一般要等到版本V2.XX或者 V3.XX才比较好用。

网友F(2010-08-17):
楼主最好找IAR的技术支持反映一下。

网友G:
LZ的PD7中断进不了是不是写错了中断向量号?PD7和PD0~PD6不一样的。

网友G:
第二个问题没碰到,因为我是这样写的#include <iostm8s207sb.h>,个人习惯不喜欢写成#include <iostm8.h>

网友G:
第四个问题我也碰到了,刚开始我还奇怪为什么while(!(UART3_SR & 0x20))和while(!UART3_SR_RXNE)执行结果不一样。
不过还是要感谢这个错误的RXNE位定义,它让我跟踪了IAR生成的汇编代码,发现IAR把while(!UART3_SR_RXNE)搞得很复杂,比while(!(UART3_SR & 0x20))多出不少代码而且不简单明了。

网友H:
问题的确不少,有待改进

网友I:
新产品似乎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逐步完善

网友J:
的确有点乱

网友K:
遇到过一些,不过没有楼主遇到的多:lol

网友L:
楼主能够将遇到的问题都解决,已经相当不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