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8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0-06-19):
最近在做个程序,1、要求精确定时一秒,请问定时器定时1S的初始值怎么计算,公式?用定时器T/C0怎么计算初值;2、5位数码管显示1S加一计数,那么扫描时间怎么确定,才能保证显示不闪烁,扫描时间刷新频率多少?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A:
不知楼主要多高的精度呢

网友B:
这个datasheet应该有说明吧,不记得具体的公式了

网友C:
你写好后调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软件,labview里的定时器啊

楼主:
有哪位做AVR 的能给出答案呢,精度当然越精确越好了

网友E:
1 楼主可以将T0设置为每1ms进入中断一次,然后每进入一次中断程序内部加1,这样加到1000时就相当于1秒了。
而那个1ms怎么计算,告诉楼主一个巧(懒)法,
楼主先大概设一个值,然后每进入一次中断将某个IO口取反,再用示波器观察这个IO口,这时楼主会观察到方波。
楼主剩下该做的就是通过改变定时器T/C0的初值,将方波的高低电平时长变为1ms,这样就搞定了。哈哈。
2 问题2就不是那么好解决了,我就随便说说。
建议你看看马潮老师的书。

网友F:
1 楼主可以将T0设置为每1ms进入中断一次,然后每进入一次中断程序内部加1,这样加到1000时就相当于1秒了。
而那个1ms怎么计算,告诉楼主一个巧(懒)法,
楼主先大概设一个值,然后每进入一次中断将某个IO口取反,再 ...
引用 网友E:

只能在精度不高的时候这样做,示波器测时间的精度本来就不高,要高精度要用多位的数字频率计

网友G:
回复 楼主:
用MEGA88的RTC外接32768晶体,它是最准的了,具体你看看人家的例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