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P/HALT 模式

楼主(2010-06-19):
SH6xxx 系列单片机,模/数转换能不能用来唤醒STOP/HALT 模式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

楼主:
哦,为什么呢

网友B:
主振荡器停止

楼主:
主振荡器停止
引用 网友B:
详细说说

网友B:
在模/数转换过程中,进行了STOP 模式,则由于STOP 模式下主振荡器停止,造成模/数转换也相应停止。

网友B:
所以,模/数转换不能用来唤醒STOP 模式。

网友C:
看看手册是王道

网友D:
使用模/数转换中断来唤醒HALT 模式,只需在打开模/数转换中断及将GO/DONE置1

网友D:
启动模/数转换后就可以进入HALT 模式了。

楼主:
哦,差不多明白了,多谢了

网友C:
主振荡器还在振荡,所以模/数转换模块还在工作,进行模/数转换。

网友C:
当转换结束时,GO/DONE被清0 的同时,模/数转换中断请求标志IRQAD 也被置1,由于模/数转换中断被允许(IEAD=1)

网友C:
所以这个时候将产生中断,幷将单片机从HALT 模式下唤醒。

楼主:
唤醒后,就进入模/数转换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指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