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位AD ADS8317

楼主(2010-06-19):
为什么我的AD输入端直接接地后,输出也有7mv的误差,万用表测量AD输入端电压2mv左右。请教高手!这块AD已经调了好几个礼拜了,精度很难调。

网友A:
用的什么万用表,万用表也是有误差滴?
如果输出的每个值都只是比理论值大(小)7mv,那就减(加)7mv,对应的值不就完了吗!

楼主:
万用表应该还可以 胜利的 VC9806+    我现在输入接地输出7MV误差,如果直接测量干电池电压。AD转换结果和万用表实际测量结果也是偏高7MV误差,现在AD转换结果应该挺准确的了,就是又个初时的偏差值,这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有没有比干电池更精确的电压源了。

网友B:
当然有,但都不便宜哦~

最简单的就是去找片MAX6350,直接输出5.000V,足够校准一般的万用表了。
而更高的要求的话,有更好的基准IC,精度以多少ppm每年来衡量,比如LTZ1000,淘宝上还是能买到的;
而更高级的甚至可以去买Fluke专业基准,但价格那就是天价了。

网友B:
而更精密的有这个:
右边的大罐子看到了吧?那个是液氦冷却,而电压基准就装在那里面。
——这个个人是肯定买不起的了:)

说明:
这个是203所的电压基准(国家副基准)
右边就是1V/10V JVS(约色夫森结电压基准,需要用液氦才能工作)
中间的柜子从上到下是:
HP/Agilent 3458A八位半万用表
Fluke (?)
Fluke 7000系列电压基准
TEK2225示波器
Guildline(加拿大高联)低热电动势多路扫描开关(32路)
Fluke 734A电压基准(四个732B)

网友C:
还是老X的图牛!

楼主:
:funk: 长见识了,谢谢xwj,我这边是用不到这种基准了,我的AD的参考电压就是用的是MAX6325输出2.5V给参考的,但是我想测量1点多V的电压。MAX6325输出接个电位器分压下得到的电压能和MAX6325同一等级的精度吗?MAX6325输出好像也不是很准。在2.499-2.501,而且每次上电的电压值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刚开始还加了个电位器调节了下输出误差好像更大。什么情况下是需要用电位器来对参考电压进行调节的呢??

楼主:
我输入为0时为什么输出还是有7mV左右的电压呢。这个电压是哪来的 啊,还是不明白。

楼主:
这种电压基准作为什么用的一般,校准万用表用??

网友D:
要求高的基准源不能采用普通电位器分压,电阻都有热噪声,另外集成基准源的供电、去耦和布板都有讲究,不注意的话会引入额外误差。基准源本身的精度也很重要,需根据你的具体设计需求进行合理的选择。

网友B:
Re:
:funk: 长见识了,谢谢xwj,我这边是用不到这种基准了,我的AD的参考电压就是用的是MAX6325输出2.5V给参考的,但是我想测量1点多V的电压。MAX6325输出接个电位器分压下得到的电压能和MAX6325同一等级的精度吗?MAX6325输出好像也不是很准。在2.499-2.501,而且每次上电的电压值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刚开始还加了个电位器调节了下输出误差好像更大。什么情况下是需要用电位器来对参考电压进行调节的呢??
引用 楼主:

1、chunyang说得对,要求高时不能用普通电位器分压;
2、MAX6325的输出本来就应该在2.499-2.501之间,但绝不会差了7mV;
3、你必须的先确认说明、确认你的万用表精度是否有问题,是否需要重新校准;(从你的其他贴中可以看出你的万用表精度明显有问题、或者你的测试方法不当)
4、如果不是万用表的问题,而“输入为0时输出还是有7mV左右电压”,那么则是运放自身的失调过大、或者电路设计不当引起的问题,如当前运放不能满足要求,则应该换用性能更好的。

再高精度的基准,也怕使用者 使用不当的。
比如你加上电阻分压而不加精密运放缓冲,而万用表是有内阻的,那么你把万用表往分压点上一搭,分压值还会是那么多吗?
——而这应该怪谁呢???

网友E:
hP34401表的输入阻抗可以设为10G,测量时不会影响电压值,但如果设成10M,那就很可能不准了。

楼主:
要求高的基准源不能采用普通电位器分压,电阻都有热噪声,另外集成基准源的供电、去耦和布板都有讲究,不注意的话会引入额外误差。基准源本身的精度也很重要,需根据你的具体设计需求进行合理的选择。 ...
引用 网友D:

我的本意是想这样,用MAX6325产生的2.5V电压在通过电位器分压得到1点多V的电压给AD做测试用。这样是不是会产生热噪声啊!我现在的办法是AD测量一节电池的电压,和万用表之间的读书误差是偏高7mV。而这7mV我AD其它运放放大部分都不接。直接AD输入端接地。AD输出也是偏高7mV左右。此时用万用表测量在1mV左右。我想正是由于这个零位电压才导致AD读书的不准确。但是还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电压值。

楼主:
Re:

1、chunyang说得对,要求高时不能用普通电位器分压;
2、MAX6325的输出本来就应该在2.499-2.501之间,但绝不会差了7mV;
3、你必须的先确认说明、确认你的万用表精度是否有问题,是否需要重新校准;(从你的 ...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万用表用的是VC9806+,精度没问题,测量基准的2.5V还蛮准的。7mV误差不是基准产生的。而是AD输入端接地时AD的读书值和实际万用表的测量值之间的误差。还在试验中。

网友D:
我的本意是想这样,用MAX6325产生的2.5V电压在通过电位器分压得到1点多V的电压给AD做测试用。keaiduoyu 发表于 2010-6-19 22:45

你的分压电阻是多大?热噪声功率谱密度4KTR,通过低通滤波器可以极大的抑制热噪声(如果你不要求速度)
注意ADC的输入阻抗,万用表普遍上M,ADC 100k以下的很常见,开关电容电路的必然结果

楼主:
分压电阻是10K电位器分压的。ADC输入阻抗看DATASHEET,在采样的 时候只有100欧姆。太夸张了吧,平时有5G左右。

网友A:
强烈建议你们老板去买个fluke的万用表吧,也不是很贵吗?估计用不上100K的!呵呵:lol

网友F:
这个问题好像几个星期就贴出来了。我很想知道,你是怎样计算那个‘7mV’的?因为ADC仅仅给了你code,所以你必然有个计算过程。我个人觉得这里跟DMM没有关系,因为你完全可以不用去跟你的DMM做对比。你那昂贵的参考,如果它的datasheet无误的话,你完全没有必要去TRIM它。你的ADC的特性显示(前提也是它的datasheet无误)不会得出一个7mV的zero offset,所以我更关心你的‘7mV’的计算过程。

楼主:
我的AD参考是2。5V,16位为65536,输入是-2。5V到正的2。5V,0-2。5V对应的32768。1位就对应76.29uV.读到的二进制数乘以76。29uV就得到7mV的误差。
但是我读到的二进制业不为0 ,所以肯定有一定的电压存在。这0误差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

网友F:
我又读了一遍它俩的datasheet,ADC的应用是5.0V电压,2.5V参考,确定它的DCLOCK时序,如频率小于24*250KHz,采样时间大于5个DCLOCK。
你用2.5V这个数字计算电压,说明2.5V这个数字非常接近ADC参考的实际电压,所以,你不用去TRIM这个参考了。
测量Vd=0V的输入,在一定带宽内,你得到应当是跳变的code序列,所以连续捕获多个点,比如10K个?然后平均,这个根据你实际的采样速率计算,比如可以把采样频率设计成工频干扰频率(如50Hz)的整数,然后确定所要平均的点数,使得50Hz可以在那些点数内存在整数个周期,这样平均后,可以避免工频干扰,这样下来,你可以得到更反映被测的DC量,做个试验,把结果贴到这。

如果你还能得到不符合datasheet所示的性能参数,那把+IN和-IN同时接到参考电压,这样来测量Vd=0V的code,code处理同上。

我暂时想到这点,你试一下,然后把试验结果贴到这,共同探讨进步。

网友F:
对了,尽可能减少外围器件,比如参考的输出去耦电容,输入电容是要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7mV是有跳变,基本稳定在200uV 左右跳变。现在要等新的PCB板子回来在做试验。之前的板子DCDC和模拟电路地未分开,现在用单点接地了,不值到效果会不会好点。

网友F:
好的,那你试过“把+IN和-IN同时接到参考电压,这样来测量Vd=0V的code”么?
等你新板子做完试验后继续讨论‘地分割’问题,这个问题争论太多,我经验很少,无法判断分与不分哪个是合理的。

网友E:
应该是0-32767吧。就象0-255,而不是1-256

网友G:
我的AD参考是2。5V,16位为65536,输入是-2。5V到正的2。5V,0-2。5V对应的32768。1位就对应76.29uV.读到的二进制数乘以76。29uV就得到7mV的误差。
但是我读到的二进制业不为0 ,所以肯定有一定的电压存在。这0误 ...
引用 楼主:

输入是-2。5V到正的2。5V???

这款伪差分输入的ADC不是这么用的吧?

输入能接负电压?

网友H:
热噪声是哪里都会产生的把

网友I(2011-08-05):
大虾,借鉴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可以肯定不是你万用表问题就是电路问题。MAX6325的输出电压是非常稳定的,一致性非常好。噪音才uV及的。另外你的输入基准的电压是多少,负载是多少这个都有影响。max6325输出接个电位器肯定是不合理的做法,可以说你的基准精度已经远远好于你那个16bit的adc了内噪音了。

网友J:
还有你这个可能引起的现象是接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