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压力60MPA 通个A/D转换成数字量

楼主(2010-06-19):
是个什么过程?

网友A:
意思就是A/D怎样采样的变成数字信号的?

楼主:
可以这么说,呵呵

网友B:
帮你找下 A/D转换器模块意思,等会

网友B:
模拟量转换到数字量打个比方,10位AD模块采样电压值,2的10次方就是1024个点,如果选用参考电压为5V,也就是说从0V到5V间分为1024个点,每个AD值就对应的(5/1024)V电压

网友B:
计多少个数,就按它的倍数计算就能得到模拟电压值

网友C:
楼主知不知道有种东西叫传感器

网友B:
楼主意思就是通过传感器  A/D怎样采样的变成数字信号的,呵呵

楼主:
计多少个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D:
给了一个模拟量3V的电压 A/D转换器怎么样在电压比较器里 跟这个 模拟量比较?

楼主:
给了一个模拟量3V的电压 A/D转换器怎么样在电压比较器里 跟这个 模拟量比较?
引用 网友D:
问我?

网友D:
不是,是五楼

网友B:
用的是10位 5V点基准电压 那分辨率就是5/1024了 输入一个模拟量3V的电压   同过第一个CPU的脉冲 逐次逼近寄成器就输出一个1000000000的二进制数字  DAC就把这个转换成模拟量V1  =5/1024*512=2.5V满量程的一半

网友B:
这个模拟量跟 输入的模拟量比较  大于就记下最高位的1 也给下个脉冲提供了1  就这样第个数1100000000  。。。。。。。。一直比下去直到小于出现 就听一下记住这个二进制数字

网友B:
就是模拟量转换的数字量了

网友A:
假如你用的是10位A/D 5V点基准电压 那分辨率就是5/1024了

网友A:
现在输入一个模拟量3V的电压,那么你由A/D得到的数据就应该是3/5*1024=614.4,就是614或是615左右,这样A/D转换就结束了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解释

楼主:
615  要是用2进制表示出来就是 3V电压的数字量表示了  1001100111
是这个吧=615=3V的模拟电压量

楼主:
对了,CCP的有个16的比较器,是不是这里的比较也跟A/D转换器了的比较差不多吗?

网友E:
我们所使用的ADC通常是单调的,即一个数值就会对应着某一个范围的电压。

网友E:
根据这个对应关系,根据数字就可以知道电压是多少

楼主:
CCP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楼主:
当CCP做为捕捉时 他捕捉的是什么呀

网友F:
找片介绍CCP的看看就行了

楼主:
他跟定时/记数器一起使用 比如他要捕捉一个下降沿 他捕捉的是TMR1的记数值

楼主:
那有表示什么呢?

网友F:
假如要计算一个方波的脉冲宽度  也就是一个上升沿跟一个下降沿的宽度了

网友F:
首先CCP设置在捕捉一个上升沿 就将TMR1清0 从头开始记数 等到下降沿捕捉到时就记录下CCPH1:CCPR1L的值  就是这脉冲的宽度

网友F:
也就是说 CCP也就是起了一个触发TMR1的作用了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

网友E:
CCP捕捉的是上升沿脉冲或下降沿脉冲,它与定时器是一起工作的,通过捕获几个脉冲,读出相应的时间,就可算出周期,从而算出时间

网友B:
对,以前测电动车车速的时候用过

网友G:
这个主要难度在于传感部分。60 MPa的压力是极高的。

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如何进行A/D?这得看它输出来的信号是什么信号?
1 电阻应变式是输出电阻信号,通常得加载一个电流信号或通过电桥进行测量。
2 同理,还是电感信号,电容信号,偏移信号,……都得根据实际情况设计测量电路。
3 有些情况下可能能直接测量电信号。如很多变送器都输出4mA~20mA的电流信号,这时,通过一只标准电阻(如250Ω)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就可以进行A/D了。